[技术问答]  请问AC7811是否都支持JTAG硬件熔断和密码加密??

楼主(2021-09-03):
 请问AC7811是否都支持JTAG硬件熔断和密码加密??

网友A:
有读写保护可以设置,UUID也可作为加密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读写保护可以设置,UUID也可作为加密使用。

UUID做加密有例程吗?

网友A:
没有UUID加密例程

网友B:
没有这个功能吧,应该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