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RTC闹钟

楼主(2021-09-03):
为什么我的GD32F303 RTC闹钟的无法设置,RTC其他功能正常;1、设置方法按照手册,使用 库函数设置,但是设置完成之后RTC_ALRMH和RTC_ALRML两个寄存器的值还是0
void rtc_alarm_config(uint32_t alarm)
{
    rtc_configuration_mode_enter();
    /* set the alarm high bits */
    RTC_ALRMH = alarm >> 16;
    /* set the alarm low bits */
    RTC_ALRML = (alarm & RTC_LOW_VALUE);
    rtc_configuration_mode_exit();
}

2、手册上说RTC_ALRMH和RTC_ALRML两个寄存器复位值是0xFFFF,但实际是0

楼主:
你好,你这个手册我有,我就是按照这个手册进行配置的;您使用GD32F303的RTC闹钟功能正常吗?

tyw
少累,木玩过

网友A(2021-12-09):
现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