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双端反激这种拓扑结构实际中用的多吗?

楼主(2021-09-03):
如题。
公司一款产品上的电源用的就是这种,由此引发的思考。
谢谢

网友A:
双管反激吧?
过去常见在300W+线路上用这个,300W以下,单管反激的天下,性价比无敌,超过后,由于漏感急剧增加,RCD吸收越来越难以控制管子尖峰,这才有了双管反激,让漏感尖峰自动返回到干线,并被干线有效箝位,而输出呢,又不需要用续流电感,看起来是减少成本,实则不然,双管正激的一个主变加续流电感成本不会高于承受全部反激功率的主变压器,主变没有饱和风险余量小,且热应力分散,可靠性高于双管反激,所以这个方案目前越来越少见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单管反激 发热量严重。

网友:
单管反激是所有拓扑结构当中最硬的一种硬开关。,

网友B:
高压(六七百伏)场合,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漏感疏导跟磁芯复位,不是一个慨念

网友D(2021-10-27):
单管反激是所有拓扑结构当中最硬的一种硬开关。
单管反激是所有拓扑结构当中最硬的一种硬开关。

最硬是什么意思?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