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比F4再高一个等级的,是哪个系列

楼主(2021-09-03):
基本上功能少的选用103
需求资源多的选用407
现在感觉,407的资源快不够了,比这在高一个等级的片子,是哪个系列呢

网友A(2022-12-15):
F7系列,如果要更高的频率就是H7系列了。

网友B:
你说的资源不够,是指什么啊?flash还是什么

网友C:
可以选择F429,也可以看看F7或者H7

网友D:
这可太多了,你是不考虑价格只考虑性能吗?

网友E:
一般都是F7F4高一个等级

网友F:
建议楼主还是选择F429吧,性能和资源都比F407好

网友G:
你用的是F407的什么具体型号啊?

网友H:
这你得先说说,你那部分资源不够了,是IO不够,还是flash不够,或是其他

网友I:
正常来说就F7吧,性能比F407高一大截

网友J:
高等级太多了,但是1个等级emmm,那就F429吧

网友K:
我最近再用F7的723,性能也还行,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