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什么是电子签名

楼主:
问一下,这里说的电子签名是个什么?
说的是那个ID寄存器么

网友A(2022-12-15):
应该是Flash中存储的某个数据吧,然后可以通过底层代码通信发出去。

网友B:
这里的电子签名,一般都是一个标记或者秘钥

网友C:
不是吧,就一段ID号才对

网友D:
一般不都是USB有电子签名么?就说明它是干啥的意思

网友E:
应该不是ID寄存器吧,我觉得不是寄存器

网友F:
应该就是设备的ID号,唯一的一段ID号

网友G:
你可以试试读取看看嘛,看看这些号是不是一样的,一致的

网友H:
话说,这种电子签名怎么读取啊?

网友I:
我觉得是设备的标识吧,比如是那款MCU的型号之类的

网友J:
我一般都是读取唯一ID,不知道你说的电子签名在不在这唯一ID里

网友K:
这个电子签名就是一个标识,其实是设备间的认证的一种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