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个按键的状态机程序方式实现【单击】【双击】【三击...

楼主(2021-09-03):
按键的硬件方式为独立按键方法,原理图如下:

上图使用了两个按键,测试平台为:STM8S003,IAR环境

底层代码:

#include "fy_key.h"

void Key_Configuration(void){
        GPIO_Init(GPIOD,GPIO_PIN_3, GPIO_MODE_IN_PU_NO_IT);    //KEY1
        GPIO_Init(GPIOD,GPIO_PIN_4, GPIO_MODE_IN_PU_NO_IT);    //KEY2
}

//只读取初次按键电平状态,在状态机中进一步处理
static u8 Key_ReadPin(void){
        if(READ_KEY1)
                return KEY1_PRES;
        if(READ_KEY2)
                return KEY2_PRES;
        return KEY_NONE;
}

//返回不同按键的单击、长按、长按保持、长按抬起、无键5种状态
//此函数10ms调用一次
//状态机方式
u8 Key_Scan(void){
        static u8 cnt = 0;
        static u8 state = 0; //按键初始化状态
        static u8 key_value_last=0;//上一次的键值
        u8 key_value=0;//本次的键值
        u8 key_return=0;

        key_value = Key_ReadPin();//读按键值

        switch(state){
        case 0:{
                if(key_value != key_value_last)
                        state = 1; //有按键按下
        }
        break;
        case 1:{
                if(key_value == key_value_last)
                        state = 2; //消斗之后按键有效
                else
                        state = 0; //认为误触
        }
        break;
        case 2:{ //消斗之后
                if(key_value == key_value_last)        { //还是按下的状态
                        state = 3;
                }
                else{//松开了,短按
                        state = 0;
                        key_return = key_value_last|KEY_SHORT;  //返回键值短按
                }
        }
        break;

        case 3:{ //判断长按短按
                if(key_value == key_value_last){
                        if(++cnt > 150){ //1500ms
                                cnt = 190;
                                state = 4;
                                key_return = key_value_last|KEY_LONG; //返回键值长按
                        }
                }
                else{
                        cnt = 0;
                        state = 0;
                        key_return = key_value_last|KEY_SHORT; //返回键值短按
                }
        }
        break;
        case 4:{//长按松手检测
                if(key_value != key_value_last){ //松开了
                        cnt = 0;
                        state = 0;
                        key_return = key_value_last|KEY_LONG_UP; //返回键值保持
                }
                else if(++cnt>=200){
                        cnt = 190;//100ms出发一次
                        key_return = key_value_last|KEY_HOLD; //返回键值保持
                }
        }break;
        }//switch

        key_value_last = key_value; //更新

        return key_return;
}

//返回不同按键的单击、双击、三击、长按、保持、长按抬起、无键7种状态
//此函数10ms调用一次
u8 Key_Read(void)
{
        static u8 sta = 0;
        static u8 cnt = 0;
        static u8 key_value_last = KEY_NONE;
        u8 key_return = KEY_NONE;
        u8 key_value;

        key_value = Key_Scan();

        switch(sta) {
        case 0:{
                if(key_value & KEY_SHORT){
                        key_value_last = key_value;         //保存键值
                        cnt = 0;  //第一次单击,不返回,到下个状态判断是否会出现双击
                        sta = 1;
                }
                else
                        key_return = key_value;  //对于无键、长按,返回原事件
        }
        break;

        case 1:{
                if((key_value & KEY_SHORT) && (key_value == key_value_last)) { //又一次单击,时间间隔小于500ms
                        key_value_last = key_value;         //保存键值
                        sta = 2;
                        cnt = 0;//重新计时
                }
                else if(++cnt >= 50){         //第一次单击后超过500ms 视为单击
                        key_return = key_value_last;  //500ms内没有再次出现单击事件,返回单击事件
                        sta = 0;  //返回初始状态
                }
        }
        break;

        case 2:{
                if((key_value & KEY_SHORT) && (key_value == key_value_last)){  //再一次单击,时间间隔小于500ms
                        key_return = (key_value & ~KEY_SHORT) | KEY_THREE;  //返回三击事件,回到初始状态
                        sta = 0;
                }
                else if(++cnt >= 50){ 第二次单击后超过500ms 视为双击
                        key_return = (key_value_last & ~KEY_SHORT) | KEY_DOUBLE;
                        sta = 0;  //返回初始状态
                }
        }
        break;
        }//switch

        return key_return;
}
/*********************************************END OF FILE**********************************************/

楼主:
头文件定义:

#ifndef __FY_KEY_H
#define __FY_KEY_H

#include "stm8s.h"

#define KEY1_PRES 0x01
#define KEY2_PRES 0x02

#define KEY_SHORT          0x04
#define KEY_DOUBLE  0x08
#define KEY_THREE          0x10
#define KEY_LONG           0x20
#define KEY_HOLD           0x40
#define KEY_LONG_UP        0x80
#define KEY_NONE        0x00

#define KEY1_SHORT_PRES     (KEY1_PRES|KEY_SHORT)
#define KEY1_DOUBLE_PRES    (KEY1_PRES|KEY_DOUBLE)
#define KEY1_THREE_PRES     (KEY1_PRES|KEY_THREE)
#define KEY1_LONG_PRES      (KEY1_PRES|KEY_LONG)
#define KEY1_HOLD_PRES      (KEY1_PRES|KEY_HOLD)
#define KEY1_LONG_UP_PRES      (KEY1_PRES|KEY_LONG_UP)

#define KEY2_SHORT_PRES     (KEY2_PRES|KEY_SHORT)
#define KEY2_DOUBLE_PRES    (KEY2_PRES|KEY_DOUBLE)
#define KEY2_THREE_PRES     (KEY2_PRES|KEY_THREE)
#define KEY2_LONG_PRES      (KEY2_PRES|KEY_LONG)
#define KEY2_HOLD_PRES      (KEY2_PRES|KEY_HOLD)
#define KEY2_LONG_UP_PRES   (KEY2_PRES|KEY_LONG_UP)

#define READ_KEY1   !GPIO_ReadInputPin(GPIOD,GPIO_PIN_3)
#define READ_KEY2   !GPIO_ReadInputPin(GPIOD,GPIO_PIN_4)

void Key_Configuration(void);
void KeyInt_Configuration(void);
u8 Key_Scan(void);
u8 Key_Read(void);

#endif

/*********************************************END OF FILE**********************************************/

楼主:
测试代码如下:

void key_test(void){
        Key_Configuration();

        while(1){

                key = Key_Read();

                if(key != KEY_NONE){
                        key = key;
                }

                Delay_ms(10);
        }
}

网友A(2022-02-16):
引用 楼主:
测试代码如下:

void key_test(void){

key等于key是什么鬼

网友B:
点击次数太多,感觉不是很好区分功能
单击和双击就好了,再多会不会体验感不好

网友C(2022-11-19):
如何设定长短按键的判定时间呢?

网友D:
网上有开源的按键判断的代码。

网友E:
C语言怎么写用状态机实现按键控制

网友:
这个完整的代码有吗?如何移植操作呢?

网友F:
这个判断的方法比较精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