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MCU芯片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1-09-03):
芯片为STM32F0 cortexM0系列的

测试代码如下:

void test(void)
{
        u32 uiData = 0x11223344;
        u8 *p = (u8 *)&uiData;
        printf("\n\n\n");
        printf("[0x%08X] D3[0x%02X] D3[0x%02X] D3[0x%02X] D3[0x%02X]\n"
        ,uiData
        ,BYTE3(uiData)
        ,BYTE2(uiData)
        ,BYTE1(uiData)
        ,BYTE0(uiData)
        );

        p[0] = 0x11;
        p[1] = 0x22;
        p[2] = 0x33;
        p[3] = 0x44;

        printf("[0x%08X] D3[0x%02X] D3[0x%02X] D3[0x%02X] D3[0x%02X]\n"
        ,uiData
        ,BYTE3(uiData)
        ,BYTE2(uiData)
        ,BYTE1(uiData)
        ,BYTE0(uiData)
        );
        while(1);
}
打印结果如下:

[0x11223344] D3[0x11] D3[0x22] D3[0x33] D3[0x44]
[0x44332211] D3[0x44] D3[0x33] D3[0x22] D3[0x11]
就这个问题,导致调试很长时间,关于大小端一直都知道,但是也很迷糊,目前现根据表象把数据先调整过来

网友A:
恩,还真是从来没仔细看过,就是不对的话,把数据调一下

网友B:
BYTE3~0这几个宏是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