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推荐一个LED驱动芯片

楼主(2021-09-03):
我需要做一个手持式的UVC消毒灯,灯珠5颗,用一节18650锂电池供电。UVC灯珠的正向压降有6V左右,我的供电是3.7V,那驱动芯片得带升压功能。在百度搜索到这个:MH8436,但是阿里巴巴找不到,不知道有没有坑。
求万能的论坛推荐一个合适的LED驱动芯片,谢谢。

楼主:
有朋友推荐了PT4110,看规格书可以用

网友A:
很多,UVC的电流一般是100mA最大,但压降一致性差,5-8V都有,建议做成5串1并,LED总电压30V左右,电流100mA,用升压恒流驱动,欧创芯、泉芯等等都有做升压恒流驱动,价格不贵,PT的价格高

楼主:
感谢回复。

我这个灯珠是UVC+UVA,UVC最大电流是60ma,典型值是50ma。今天找到一款外壳,只能放下3个灯珠。
目前我的问题是:
1,UVC和UVA的压降不一样,是否需要分开驱动?意思用一个IC驱动UVA,另一个驱动UVC;
2,3个灯珠直接串联了,电压大概18V(UVC),这个压降应该不是问题吧;
3,UVC电流的选择,供应商跟我说一般用20-30ma电流,会不会太小?
4,是否需要用铝基板,普通FR4的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这个灯珠是UVC+UVA,UVC最大电流是60ma,典型值是50ma。今天找到一款外壳,只能放下3个灯珠 ...

这里需要两种芯片,升压芯片(3.7升至18V)和LED恒流芯片(例如PT4115);
UVA和UVC 只要电流相同,不用分开驱动;
20-30MA,不小,感觉小可以加大到40MA;
是否用铝基板要看整体发热量和散热条件,如果整体发热量不大可以不用铝基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这个灯珠是UVC+UVA,UVC最大电流是60ma,典型值是50ma。今天找到一款外壳,只能放下3个灯珠 ...

1. 恒流驱动不用过多考虑压降问题,只要驱动IC最大输出电压高于LED最高压降即可;
2. 如果是3串18V的话,上面推荐的PT4110比较合适;串的越多越好,这样每颗LED的电流一致,并的多了,每一并压降不一样,LED电流就不一样;
3. UVC灯珠我见过最大的电流150mA,这个灯珠比较特殊,一般做不了大电流,即使是小电流寿命也很短;
4. 最好是用铝基板,6V压差、30mA电流,LED发热功率0.2W左右,为了提高UV灯珠的寿命还是铝基板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需要两种芯片,升压芯片(3.7升至18V)和LED恒流芯片(例如PT4115);
UVA和UVC 只要电流相同,不用分 ...

不用先升压再恒流驱动,现在有升压+恒流做一起的驱动IC,PT4115是降压恒流,PT4110是升压恒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这个灯珠是UVC+UVA,UVC最大电流是60ma,典型值是50ma。今天找到一款外壳,只能放下3个灯珠 ...

30mA的电流,说实话功率比较小了,不过手持的话也还行吧,毕竟这东西伤害眼睛,功率太大有危险,我一般都是用100mA的3535 UV灯珠,欧司朗的3535 UV灯珠可以做到150-200mA,功率(亮度)越大,杀菌越快越有效,前段时间我们公司刚出1K个OEM的手持杀菌灯。

网友C:
LED灯珠光越强就越能杀菌吗,对人的影响也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先升压再恒流驱动,现在有升压+恒流做一起的驱动IC,PT4115是降压恒流,PT4110是升压恒流。 ...

感谢回复。我的意思是UVC和UVA压降不一样,是不是要用两个IC来驱动?比如两个PT4110。前面有坛友提到,如果电流一样可以用同一个IC驱动。看了下灯管的规格书,UVC电流小点,UVA电流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的意思是UVC和UVA压降不一样,是不是要用两个IC来驱动?比如两个PT4110。前面有坛友提到,如 ...

1、不管是升压还是降压,只要是恒流驱动,这些不同压降的LED灯珠都可以串联起来一起驱动,他们的电流也会一样,只要驱动电压大于所有LED串起来的最大压降即可。
2、你这2个LED灯珠明显不是一个级别的,他们的工作电流差异太大,一个是150mA,一个是60mA,如果串联在一起,电流最大只能60mA驱动,超过60mA UVC扛不住;VF值差异也大,如果都是60mA驱动,UVC灯珠的功率是UVA的两倍,为了达到最佳杀菌效果,把两个灯珠的功率做到最大值,两者还是分开驱动、利用的好。
3、建议UVC和UVA驱动分开,灯珠改成6颗,UVC做3串2并驱动,驱动电压18V以上,驱动电流60*2=120mA;UVA做6串1并驱动,驱动电压也是18V以上,驱动电流150mA,用铝基板做散热,把灯珠功率用到最大值,杀菌效果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管是升压还是降压,只要是恒流驱动,这些不同压降的LED灯珠都可以串联起来一起驱动,他们的电流也会 ...

收到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