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光耦的输入侧波形不对

楼主(2021-09-03):
图中黄色是B1的2号脚波形 蓝色为B1的1号脚波形 不明白为何2号脚在高的时候,且时间相对长的时候 为何会有一段凹陷。求大神们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若内部关闭了上拉,那电压是会低一些。
BL0940没查到这样的,查到了BL0939,加个图:

非常感谢

网友B:
因为光耦内部会有一个光电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C:
该现象与BL0940的IO输出结构有关,像是进入了高阻态,且阻抗并不算特别高,导致光耦LED侧表现出了结压降。如果此时电流足够小,倒是不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这一点,可查光耦的输出侧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现象与BL0940的IO输出结构有关,像是进入了高阻态,且阻抗并不算特别高,导致光耦LED侧表现出了结压降。 ...

好的 谢谢 我们这通过加一个上拉去解决

这不应该作为首选,应先确定IO为何会如此。可以的话,应优先用配置操作法避免IO进入不期望的状态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光耦内部会有一个光电二极管的压降。

个人感觉不是光耦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