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霍尔式和光电式旋转编码器

楼主(2021-09-03):
各位好,本人最近做了个平衡小车,用的是带光电式编码器的电机,分辨率为400个脉冲每圈。后来不小心烧坏了其中一个编码器,于是又重新买了个编码器电机,不过是霍尔式的,但测了一下发现,其分辨率仅为约30个脉冲每圈,远低于光电式的。装上车后发现小车也不能正常运作了。请问下,这种霍尔式的编码器真的能用来做平衡小车吗?还是我有什么搞错的地方?谢谢!

网友A:
30个脉冲每圈,360/30=12.
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个脉冲每圈,360/30=12.
难。

精度差这么多,低速时误差应该很大了,买错了。不知道这种霍尔式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B:
反馈量越高,控制精度也就可以做得越高。 反馈量少,相对处理得更快,控制上相对粗糙一点,不过对平衡车来说,30个脉冲是少了一点,如果电机带减速的,那还行。  有种磁编码芯片,同样是霍尔,精度可以到8~14位……

话说,30个脉冲一圈,怎么可以直接套用在原来400个脉冲一圈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量越高,控制精度也就可以做得越高。 反馈量少,相对处理得更快,控制上相对粗糙一点,不过对平衡车来 ...

是啊,代码不适用了,买之前没看清楚。不过在淘宝稍微看了一下,以前的那种末端是个刻度盘的光电编码器电机找不到了,都是霍尔式的

网友C:
用这种芯片吧,MT6815,12位的,
电机输出轴配个磁铁检测,非常方便,
https://item.szlcsc.com/940261.html

我在做一个电机PID控制时就用的这款,用在产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