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余电泄放问题

楼主(2021-09-03):
这是网上余电泄放的一个电路;
但是实际上5V上是有电容的,掉电还是慢的,并且由于三极管Vbe,Vcb有0.3-0.5V,3V3只会掉到0.6左右,让后横盘很久;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用单刀双掷的电源开关,效率高,绝无额外功耗。速度还极快。

网友A:
R1减小
R2改成0

要做低功耗的

网友B:
电路改下,用NPN三极管放电。

网友C:
BJT ,虽有 饱和压降,但你们留意到饱和曲线没有,是个电阻,不是截止的,把电源拔掉的话,电容最终应该不会有残余电压。

网友C:
电容余电泄放,老办法是並联 100kΩ 电阻,此法亦可弥补因电容残余电压小于 0.5V 时管子无法开通的问题。

网友D:
提示一下,有一种东西叫电压检测器

网友E:
R1和5v之间加个TVS就搞定,利用TVS特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图,小俢改。3.9欧姆移到靠近电容才好。

按照我的看法,如果负载不是纯容性负载的话,实际上100k电阻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D:
上图的仿真,负载电容5000uF,断电后600mS电压可以降到100mV

楼主(2021-10-14):
引用 网友D:
上图的仿真,负载电容5000uF,断电后600mS电压可以降到100mV

左边5V还有电容

网友D:
这种情况下,需要快速放电,须减小R1。

楼主:
实际效果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下,需要快速放电,须减小R1。

不能小了,功耗太大。47K都大了

哈,不是Q1,是Q2得选个开启电压低的
被你带偏了,R1可以不要,Q1选个开启电压低的管子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小了,功耗太大。47K都大了

0.1mA的损耗也大吗?那你图上的D1,对系统的电源效率影响不是更大了

网友D:
下图是12楼电路的仿真波形,从开关断开到负载电压降到100mV,用时约550毫秒。R1可以不要,因为开关断开后,实际负载会把电压拉低到Q2导通,形成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