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老程序可以在F103RC上跑,无法在F103RE上跑

楼主(2021-09-03):
如题,把程序下到HK32F103RC上,可以正常进入串口中断和DMA发送。下到HK32F103RE上,既无法进入接收中断,也无法进行串口发送(DMA和普通发送方式都试过),头疼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设置好DMA的通道?

网友B:
  用的是串口2?

网友C:
HK32F103RCT6和HK32F103RET6只有flash空间大小的差异,所以你可以先查下flash空间相关的设置;还不行的话就进仿真调试看看。

网友D(2021-10-11):
RC和RE是有差异的~
检查你使用的资源

网友E:
是不是堆栈的问题,你修改一下堆栈的设置,会好一些吧。

网友F:
这就好像,同样是车,一个纯油的,一个纯电的。
你踩油门和刹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网友(2021-11-10):
HK32F1_F0应用笔记 下载地址:https://ifxz.lanzoui.com/b015ynwmd
密码:g68r

网友G:
正常是不会这样的,建议用仿真器仿真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H:
检查一下电路,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I:
在RC上工作,在RE上不工作的,最好仔细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J:
是不是哪块线没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