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静态协议栈工程的4种默认的配置

楼主:
ST官方SDK中已经提供了静态协议栈的Demo:

  • C:\Users\user name\ST\BlueNRG-LP DK 1.x.x\Projects\BLE_Examples\BLE_StaticStack

    静态协议栈默认提供了4种配置:

    • Release
    • Basic
    • OTA_BTL_ResetManager
    • OTA_BTL_ResetManager_Basic
  • C:\Users\user name\ST\BlueNRG-LP DK 1.x.0\Projects\BLE_Examples\BLE_SensorDemo_StaticStack

    • Release
    • LowerApp_OTA
    • HigherApp_OTA

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它们可以分为两组。

  • Release 和 Basic是一组: 它们运行时都是由协议栈程序直接跳转到一个固定的应用上;

    • Release 和 Basic的区别: Basic的协议栈配置是BLE_STACK_BASIC_CONF, 而Release的协议栈配置是BLE_STACK_FULL_CONF。
    • 不同的协议栈配置,包含的功能和占用的Flash空间也不一致。
      • 不同的协议栈配置包含的功能请查看stack_user_cfg.h
      • 占用的Flash空间可以通过编译的Map 文件查看
      • 宏RESET_MANAGER_SIZE用于协议栈程序的跳转偏移,即预留多少空间给协议栈,因此这个宏的大小也会因为协议栈占用的空间不同而不同。
      • Linker中宏MEMORY_FLASH_APP_SIZE用于定义程序可用的大小。即预留多少空间给协议栈,因此这个宏的大小也会因为协议栈占用的空间不同而不同。

  • OTA_BTL_ResetManager和OTA_BTL_ResetManager_Basic是另外一组:它们都是由协议栈程序跳转到Lower 应用程序或者Higher应用程序;

    • OTA_BTL_ResetManager和OTA_BTL_ResetManager_Basic 的区别: OTA_BTL_ResetManager_Basic的协议栈配置是BLE_STACK_BASIC_CONF, 而OTA_BTL_ResetManager的协议栈配置是BLE_STACK_FULL_CONF
    • 不同的协议栈配置,包含的功能和占用的Flash空间也不一致。
      • 不同的协议栈配置包含的功能请查看stack_user_cfg.h
      • 占用的Flash空间可以通过编译的Map 文件查看
      • 宏RESET_MANAGER_SIZE用于协议栈程序的跳转偏移,即预留多少空间给协议栈,因此这个宏的大小也会因为协议栈占用的空间不同而不同。
      • Linker中宏MEMORY_FLASH_APP_SIZE用于定义程序可用的大小。即预留多少空间给协议栈,因此这个宏的大小也会因为协议栈占用的空间不同而不同。

其中,一个工程负责生成协议栈,另一个工程负责应用,那么这里BLE_StaticStack中的Release or Basic 与OTA_BTL_ResetManager or OTA_BTL_ResetManager_Basic怎么和Release,LowerApp_OTA和HigherApp_OTA组合呢?

  • BLE_StaticStack中的Release or Basic + BLE_SensorDemo_StaticStack中的Release //不带备份OTA的使用固定协议栈的方法
  • BLE_StaticStack中的OTA_BTL_ResetManager or OTA_BTL_ResetManager_Basic + BLE_SensorDemo_StaticStack中的 LowerApp_OTA or HigherApp_OTA //带备份OTA的使用固定协议栈的方法

网友A(2021-09-03):
几个栈的静态协议栈工程的配置之间占用的Flash空间也不一致,怎么选择使用这几种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