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AT32F403/403A] 国产替代进口:雅特力AT32F403ZGT6取代STM32F103VET6

楼主(2021-09-03):
#申请原创#
   由于疫情STM32被炒上天了。原来二十元芯片炒到几百元,还的等货。
   原来板子用的STM32:这片子被吵到300元还供货不稳定。采用雅特力雅特力AT32F403ZGT6取代STM32F103VET6完全OK,感谢国产!使得产品更稳定。
AT32F403ZGT6取代STM32F103VET6相同点:
1) 管脚定义PIN to PIN 兼容:相同封装管脚定义相同。为扩增的外设作管脚复用定义延伸,电源 VSS 晶振都相同。更换上去就可以了。
2) 寻址空间:内存与寄存器逻辑地址相同。扩增的外设占用SXX32保留空间
3) 编译工具:完全相同,例如Keil, IAR

不同点:AT32F403ZGT6比STM32F103VET6更高,更快,更强!主频240M,所有,哪些对时序敏感的要做延时兼容。

替换步骤:
1,步骤一:解焊SXX32F103,换成AT32F403对应型号

2,keiL添加:Keil.AT32F4xx_DFP.1.3.7.pack

3,startup_stm32f10x_atf403a.s替换  AT32标准库(BSP)模板建立 参见附件文档 “AT32F4xx标准库BSP&Pack应用指南

完美替换!

AT32F403A 兼容性解析:

  时钟处理:系统时钟源采用HSE, 为了确保量产稳定性, 请修改时钟初始化源代码, 方法如下:打开 system_at32f4xx.c 找到当前的系统时钟频率配置函数,如 168MHz 函数:static void SetSysClockTo168(void)然后按如下方式配置自动顺滑频率切换功能。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unsigned int *)0x40021054) |= (0x30);// 开启自动滑顺频率切换功能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0x08)
{ }
//此时不需再等待 200us
*((unsigned int *)0x40021054) &=~ (0x30); //关闭自动滑顺频率切换功能
BSP工程替换:
内部温度传感器存在差异:
描述:AT32F403A 温度传感器为正温度系数,SXX32F103 为负温度系数
解决方法:
按照数据手册中的值并利用下列公式得出温度:
温度(℃) = {(V25 - VSENSE) / Avg_Slope} + 25
这里:V25 = VSENSE 在 25°C 时的数值
  Avg_Slope = 温度与 VSENSE 曲线的平均斜率 (单位为 mV/℃).
  V25 和 Avg_Slope 必须根据数据手册中的典型值参与运算, AT32F403A 与 SXX32F103 不同。

ADC 要求较长的采样时间
描述:ADC 采样电路为适应采样率提升至 2Msps,内部等效 RADC 和 CADC值较大,要求较长的采样时
间。特别在 ADC 输入源阻抗较大时,需满足足够的采样时间以获得准确的转换数据并消除不同
ADC 输入通道转换时的 cross-talk。 
解决方法:
使用时若遇到转换值不如预期,可先尝试设置采样时间至最大 239.5 个 ADC 时钟,再逐步减小
采样时间至合适设置。若可接受较长采样间隔,在不同通道转换间插入 VREFINT 转换也有让转换
数据准确的效果

感谢分享,MARK一下,学习了

楼主: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楼主:
@21小跑堂

网友A:
  "不同点:AT32F403ZGT6比STM32F103VET6更高,更快,更强!主频240M" -- 403 和 403A  作者都弄不清楚,麻烦看清楚说明书,再来讲这些有的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点:AT32F403ZGT6比STM32F103VET6更高,更快,更强!主频240M" -- 403 和 403A  作者都弄不清楚,麻 ...

雅特力科技AT32F403A,A带 Advance 系列,主推型号403已经没有了。

网友B:
ZG怎么会和VE兼容?

网友C:
就是啊  楼主是不是写错了,V系列只能和V系列兼容,都是100脚。

网友D:
微微的问一下,原来STM32F103VET6的bin能下再到AT32F403ZGT6里么?程序能正常远行么?

网友E:
IO兼容还是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F:
终于找到你了。
哈啊哈!

网友G:
完美代替,nice

网友H:
这个可以完美的替换,楼主是高手,很棒。

网友I:
关键 也不好买啊

网友J:
启动时间,唤醒时间太长,系统的实时响应性能AT32较差

网友:
这么厉害,跟gd很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启动时间,唤醒时间太长,系统的实时响应性能AT32较差

当然,也有优点嘛,自己的项目满足就行。

网友K:
疫情过后。ST还能回归吗。好像认识的同行基本上都在搞国产替代

网友L:
那么,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网友M(2021-10-09):
zg和VE管脚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