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为什么switch进不到断点?

楼主(2021-09-03):
请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你这个写法有问题吧

网友B:
变量值是多少,而且这个写法确实看起来好别扭

网友C:
为什么会这样写?

网友D:
是不是写法的问题

网友E:
switch语法有问题

网友B:
百度了下,有的在说是可以按照图示的写法,但是实际我试验过,这样写代码编译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