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T32F415 PC13配置问题 外部引脚拉低,不管配置成什么模式,读出来都是高状态

楼主(2021-09-03):
AT32F415 PC13外部引脚拉低,不管配置成什么模式,读出来都是高状态。

网友A:
怎么会哦   示波器抓一下看看,还有你确定读的是pc13的idr寄存器?

同时配置 PC13 PC14 PC15三个引脚,只有PC13读出来的状态不对。测量PC13引脚电平实际上是低电平

网友B:
配置一下引脚复用,你的PC13可能被拿来当JTAG了

网友C:
如果要是引脚复用的话,需要增加一条语句的。

楼主:
感谢各位,我自己配置的顺序问题。

楼主:
PC13正常配置成输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