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9/549 IAP 升级失败问题

楼主(2021-09-03):
目前通过用户程序检查PIN脚来决定是否跳转到IAP程序,
那么IAP在升级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比如突然断电,导致用户程序被擦除,
但是新的程序没有更新完成,那么重新上电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感觉此时只能通过进入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来升级。
是否可以在升级失败时上电自动跳转到用户的IAP? 感觉应该在0x00地址处再写一段检测跳转程序,但是由于flash块大小为1K,所以必须浪费开始的1k空间用于实现这种功能,是否有更简洁的方法?

网友A:
正常做法是,存放APP的flash分为两块区域主和备,主区域存放需要运行的固件,备区域存放升级固件,每次升级时先将固件写到备区域并设置标志位,然后软重启,IAP中会去读取这个标志位,如果有效则代表有固件更新,并将备区域的固件复制到主区域。这样便能解决在写升级固件时,突然断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做法是,存放APP的flash分为两块区域主和备,主区域存放需要运行的固件,备区域存放升级固件,每次升级 ...

感谢回复,您所说的是最传统的方式,这样要浪费一半的FLASH,我的意思是在升级失败后能够上电后自动跳转到用户的IAP,以进行再次升级,而不需要原来的程序继续运行,只需要失败后自动跳转到IAP。

网友A:
那就在APP开头放置一段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