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YSTICK延时实现stm32f103ZET6的呼吸灯效果

楼主(2021-09-04):
今天学习了pwm的原理后,尝试用SYSTICK模拟pwm的占空比变化来实现LED的呼吸效果,但没有成功.是因为不使用GPIO的pwm模式就无法输出模拟电压吗?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32 i;
        LED_Init();
        delay_init();

        while(1)
        {
                for(i=0xFFFFF; i>0 ;i--)
                {
                        LED_Output_Low();
                        delay_ms(1);
                        LED_Output_High();
                        delay_ms(9);
                }

                for(i=0xFFFFF; i>0;i--)
                {
                        LED_Output_Low();
                        delay_ms(9);
                        LED_Output_High();
                        delay_ms(1);
                }
        }

}

在两个时间段内赋予不同的占空比,跟pwm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实现呼吸灯效果

网友A:

没这么编过

网友B:
这个就是延时了吧

网友:
为什么不使用pwm呢?

网友C:
真没有用过呢。

网友D:
pwm的原理简单多了。

网友E:
还如使用定时器了。

网友F:
这个频率太低了。

网友G:
100hz的频率更快。

网友H:
SYSTICK延时可以延时us

网友I:
用SYSTICK浪费资源

网友J:
如果添加其他功能呢?这个就不可以使用了吧。

网友K:

PWM是在某个固定的周期内分别出现高电平和低电平,然后运行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效果,好家伙,你这个代码 第一个周期刚执行一次,眼睛还没反应过来,就改变高低电平的时间,然后这个周期结束 又改回去。这样眼睛是反应不过来的

网友L:

SYSTICK延时更准确,虽然浪费资源,但是学习还是值得练手的

网友M:

理解systick的绝佳例程

网友N:
我还奇怪呢,这样也能行?

之所以会出现呼吸灯的效果,
是因为PWM调制,结果是改变了LED的供电电压,
这个同开关电源的基础原理是一样的。

使用延迟,
首先,你的频率不好处理,
其次,你的脉宽变换,要改变多少不同的延迟呢?

网友O:

硬件 PWM 可以做到几十~上百 kHz,并且频率稳定度和系统时钟是一致的。

网友P(2021-10-04):
可以添加其他功能吗

网友Q:
实验效果怎么样

网友R:
速度能达到多块啊

网友S:
现在的输出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T:
实际效果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U:
为什么用延时函数呢

网友V:
stm32f103的pwm不行吗

网友W:
调节pwm的占空比可以的。

网友X:
IO可以直接输出PWM信号。

网友Y:
这个不能用于大程序的运行。

网友:
可以试用定时器啊

网友Z:
LED的呼吸就是改变占空比而已。

网友AA:
pwm的原理还是没有学明白啊。

网友AB:
用PWM控制LED是最简单的。

网友AC:
SYSTICK第一次这么用。

网友:
stm32f103ZET6功能还是比较器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