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SPI接口配置

楼主(2021-09-04):
一般所有单片机的SPI接口都需要配置以下几点内容(CPU作为SPI主模式):

1.引脚功能/方向配置:标准SPI接口由4根线组成,SCK,MISO(SDI),MOSI(SDO),SS(CS),其中SCK,MISO,MOSI都应设置成SPI功能,并且SCK和MOSI设置成输出引脚,MISO设置成输入引脚,SS引脚设置成普通GPIO功能,并且设置成输出。

2.SPI参数配置:

(1)SPI的时钟频率设置,一般设置范围几K到几M不等,该频率决定SPI的时钟线和数据线的速率。

(2)SPI时钟极性

(3)SPI时钟相位(边沿)

(4)数据宽度,一般选择8位或者16位

(5)位序,传输过程中是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即MSB还是LSB

下面为PIC单片机的SPI接口配置说明:

第一步:

SPI使用的引脚配置成普通IO,非模拟IO,即

ANSxx=0

第二步:

根据功能配置引脚方向,设置TRISx

第三步:

配置时钟分频系数SSPMx

配置时钟极性,时钟相位CKP,CKE

配置主,从模式SMP

第四步:

使能SPI通讯,SSPE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