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SPI总线之“ 一主多从 “注意事项

楼主(2021-09-04):
SPI总线为最常用总线,但是不同厂家的SPI芯片或者不同的硬件电路,对于SPI的参数:

(1)SPI的时钟频率设置,一般设置范围几K到几M不等,该频率决定SPI的时钟线和数据线的速率。

(2)SPI时钟极性

(3)SPI时钟相位(边沿)

(4)数据宽度,一般选择8位或者16位

(5)位序,传输过程中是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即MSB还是LSB

可能存在差异。一般情况下我们的驱动代码都是先  初始化配置,再操作SPI总线,而且初始化一般都是在上电的时候初始化一遍,当我们系统的1路SPI存在多个从站的时候,当这多个从站中有2个存在配置参数差异的时候,就不能将多个从站初始化放在1个地方初始化(比如上电),这样初始化配置的效果就是以最后执行的初始化SPI为准,就可能导致其他的SPI从站无法工作。该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 将初始化操作代码 放在 SPI操作前进行,每次SPI有读写数据操作前,都先初始化配置成自己需要的参数,再进行操作,遵循"先配置,再操作"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当然如果1路SPI下挂载设备都使用同样参数最好,那么初始化只需要在上电的时候配置一次,之后就不用配置了,减小每次读写访问前初始化占用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