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Keil STlink调试总结

楼主(2021-09-04):
对于STM32F103系列单片机,在程序中可以通过配置禁止 JLINK或者STLINK的调试口功能

__HAL_AFIO_REMAP_SWJ_DISABLE();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 ;

另外就是cubeMX默认情况下的Debug选项是

这样自动生成的代码也是将JLINK和STLINK禁用了,应该选择成

若出现以上情况,则下载出现的现象是: 第一次能够顺利下载成功,之后下载就会一直出现

No Target Connected

具体解决方案如下:

先将代码的禁止调试语句删除或者将cubeMX配置成Serial Wire,然后把复位脚拉低,然后点击Download图标或是F8进行下载,此时应立刻释放复位脚。(不能拉低不放,否则出现“Core is held in reset”错误),这下可以顺利下载了。

网友A:
对于STM32F103系列单片机,在程序中可以通过配置禁止 JLINK或者STLINK的调试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