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gpio配置与使用步骤

楼主(2021-09-04):
配置步骤如下:

第一步:首先配置ANSELx寄存器,将IO口定义为数字IO,还是模拟输入IO

第二步:配置TRISx, 将IO口定义为输入,还是输出

第三步:若定义IO口为输入,要得到IO端口的实际电平,则直接读取PORTx寄存器,若将IO口定义为输出,则通过写LATx来达到对IO口置高低电平操作。

注意:若直接写PORTx寄存器,实际上会写入到LATx中,所以一般不写入PORTx寄存器。若直接读取LATx寄存器,读取到的是锁存在GPIO Latch中的数据,而不是真正的IO端口数据,所以一般不读取LATx寄存器。

当某个引脚配置成模拟IO时候,必须将其相应的TRISx配置成输入,这样才能读取到引脚上外部电压。

网友A:
看起来不那么难理解了

网友B:
有步骤,清晰了不少。
话说,是不是貌似有个可以直接生成代码的配置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步骤,清晰了不少。
话说,是不是貌似有个可以直接生成代码的配置软件 ...

MCC就是。

网友D:
位的操作实际上用的是RXy
比如RC0

网友E:
主要要搞清楚那些寄存器缩写是什么意思,不然就没法玩。

网友F:
寄存器的缩写是不是有对应的专业名词跟着?还是没有的?

网友G(2021-10-04):
这个是哪款单片机的

网友H:
有具体的代码演示吗

网友I:
所有的PIC寄存器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J:
跟stm一样建立一个库吧,操作简单。

网友K:
怎么配置PWM的输出呢

网友:
PIC单片机能够重映射吗

网友L:
寄存器的标准操作吗

网友M:
楼主有代码吗?

网友N:
一般都是根据例程进行操作的。

网友O:
gpio配置不是用MCC吗

网友:
IO的寄存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