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32F403CGT6中boot0是如何使用的?

楼主(2021-09-04):
看原理图部分如下
这个意思是不是boot0是可控脚呢?
要随时控制boot0的变化?

网友A:
boot0拉高或拉低,决定了内部启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0拉高或拉低,决定了内部启动方式。

那这个不是应该固定一个高或者低电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