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298难玩!难道我把引脚数错了?

楼主(2021-09-04):
根据多位大佬的指点,用 L298 控制两台直流电机。接线方法和问题都在下面图里。
首先,我的理解的引脚排列应该是对的吧?
新买的 L298,应该不会上来就坏吧?
多谢指点!

楼主:
多谢 T 叔,这个我下过了,线路就是照它接的。
但我对引脚排列没有信心。
我现在还有个 L298,但是在明确了引脚排列之前,不能再做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T 叔,这个我下过了,线路就是照它接的。
但我对引脚排列没有信心。
我现在还有个 L298,但是在明确 ...

芯片字朝上,脚向下,左起第2,3脚及13,1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字朝上,脚向下,左起第2,3脚及13,14脚.

我知道 2、3 和 13、14 接电机,但我搞不清楚引脚的排列方式。是这样排列的吗?

实际上我越想越觉得我的引脚排列是对的。那又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 2、3 和 13、14 接电机,但我搞不清楚引脚的排列方式。是这样排列的吗?

实际上我越想越觉得我的 ...

看封装引脚根部,从左顺序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封装引脚根部,从左顺序排列

谢谢。看来我的引脚没错。那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封装引脚根部,从左顺序排列

谢谢。看来我的引脚没错。那怎么会这样呢???????
而且 L298 又不是标准DIP,焊到万能板上很不方便!

@tyw :我也是这样做的,但这样斜插进来,有的脚插不到足够深,焊不到。还有的脚需要粗线,但脚之间那么近,容易短路。
tyw
后排针扳斜1.27mm就能插入洞洞板了

网友B:
可能芯片已经烧了,或者电机坏了。
向老板申请点资金,再请购一片新的芯片吧。
空载乱控制一下,看看ICC是不是基本保持很小。

是芯片坏了,重做了一个。

网友C:
先仔细检查电路,确认两路完全相同。此时交叉替换两个电机,看故障现象是否交换,不变说明芯片可能已损坏或焊接/电路存在问题。故障交换则说明是电机问题,进一步查电机就是。

@新下级学 :这类有脚的芯片居然难焊?除非你的PCB设计存在严重问题。
没这么周密地测试,直接重做了一个,好了。以后不用 L298了,太难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298  感觉 没什么 优势 啊...  真是 不如MOS管 靠谱  ...

L298 里也是MOS,比自己搭省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我的引脚没错。那怎么会这样呢???????
而且 L298 又不是标准DIP,焊到万能板上很不方便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万能的淘哥,哈哈

绿板上的8个是10楼说的 钳位二极管 吗?好奇电机要正反转的情况下,怎么接二极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啊!!!!!!!!!!!!!!!!!!!!!!!!!!!!!!!!!
我要疯了,怎么才看到啊!!!!!!!!!!!!!!!!!!!!!!!!!!!!!

网友E:
你这点电压,换AT8236或者A4950,SOP8。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啊!!!!!!!!!!!!!!!!!!!!!!!!!!!!!!!!!
我要疯了,怎么才看到啊!!! ...

现在一般的开发,淘宝已经为你准备好一切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