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CubeMX-串口重定向printf

楼主(2021-09-04):
一、前言
**printf是调试程序与打印信息的强大工具,必须要掌握。**在实际项目上,我认为没有一种调试方式可以替代printf。这一篇笔记将分别在Keil,IAR,STM32CubeIDE(gcc)实现printf重定向。在代码方面,Keil与IAR是一样的。但是,在STM32CubeIDE上的代码就不一样了(原因是GCC编译器)。在STM32CubeMX配置上都是一样的,毕竟硬件是一样的。

二、CubeMX
2.1、选择串口
我使用的是硬石的H7开发板,串口调试需要使用usart3。

楼主:
2.2、Parameter Settings

波特率等配置大家按自己的爱好配置即可。实际工作项目上,我比较喜欢用256000的波特率。

楼主:
三、代码3.1、usart.h

因为是使用了C语言标准库的printf , 所以要包含头文件。

楼主:
3.2、usart.c
笔记的开头说过,分别在Keil ,IAR , STM32CubeIDE三个平台实现。

Keil
**在usart.c的最底部,添加函数fputc( )与fgetc( )。**实际上,这两个函数都是调用了HAL库发送与接收报文。最后记得修改串口号,这个实验使用串口3,所以第一入口参数就需要用huart3.

**Keil编辑器也需要设置。**很多人忘记这一步,导致printf重定向失败。

楼主:
IAR

**在usart.c的最底部,添加函数fputc( )与fgetc( )。**实际上,这两个函数都是调用了HAL库发送与接收报文。最后记得修改串口号,这个实验使用串口3,所以第一入口参数就需要用huart3.

楼主:
**IAR编辑器也需要设置。**很多人忘记这一步,导致失败。

楼主:
STM32CubeIDE
**在usart.c的最底部,添加函数__io_putchar( )与_write( )。**实际上,这两个函数都是调用了HAL库发送与接收报文。最后记得修改串口号,这个实验使用串口3,所以第一入口参数就需要用huart3. 一般情况,只需要将串口printf出去,并不需要从串口接收信息,所以只重定向了HAL_UART_Transmit( )。

楼主:
IDE也需要配置

楼主:
3.3、main.c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CubeIDE
**在usart.c的最底部,添加函数__io_putchar( )与_write( )。**实际上,这两个函数都是调用了 ...
__io_putchar(int ch)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只需实现其中一个即可,无需两个同时实现。
前者是STM32CubeMX添加的,被后都调用;后者是NewLibC库的桩函数,一般实现后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