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学习STM32的SW与JTAG调试与下载电路的设计

楼主(2021-09-04):
一、前言
开发STM32的电路板必须理解STM32下载与调试电路的设计,才能保证后续对STM32开发板进行程序的下载与调试。
下图是标准的JTAG/SWD下载与调试连接器(摘自微雪电子):
也有一些厂家只保留了SWD接口,下图是一种非标准的连接器(摘自硬石科技):
目前,最多人使用的是SWD接口。在工作上,我也是只使用SWD接口。这一次的笔记记录,也是以SWD为主题展开。
SWD接口需要配合ST-LINK使用,ST-LINK的价格相对于J-LINK的价格来说,便宜太多了。

楼主:
二、SWD电路设计

SWD仅仅需要4根线就能完成程序的烧写与调试,配上ST-LINK价格便宜,是目前STM32开发的最好组合。
下图摘自硬石科技的F4开发板:

上图的电路,直接应用在自己的项目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好还是要弄明白以下两个问题:

1. SWCLK为什么需要经过10K电阻下拉至GND?
2. SWDIO为什么需要经过10K电阻上拉至3.3V?

楼主:
三、硬件设计-SWCLK与SWDIO
现在就来搞明白SWCLK下拉与SWDIO上拉的理由。
参考《STM32F4xx中文参考手册》第1247页,第33章节-调试支持。
从上图可以看到,其实SWDIO与SWCLK内部已经有上拉与下拉了。

SWCLK/TCK,在电路板上没有特殊建议进一步下拉

接着,查看《STM32F4xx中文参考手册》第1251页:
从上图可以看到,ARM官方建议在SWDIO上使用100k电阻上拉。但是,大部分人都只是用10k上拉。我亲自尝试过这两个方案,没有发现有什么区别。

SWDIO,在芯片内部已经有上拉,但在电路板上必须再一次上拉(100k或者10k电阻)
SWCLK,在芯片内部已经有下拉,在电路板上没有特殊要求进一步下拉。

楼主:
四、代码-STM32CubeMX
弄明白SWD方式的硬件设计之后,接着看代码的配置(至关重要)!
如上图所示,Debug需要选择Serial Wire(SWD方式)。至于为什么需要配置Serial Wire?原因是,STM32的GPIO口都是有复用功能。 其中,PA13与PA14都有两种功能。
如下图所示,PA13可以是JTMS,也可以是SWDIO。STM32默认是JTAG模式,所以PA13默认是JTMS,并不是SWDIO。
在Debug栏目,选择Serial Wire(SWD模式)之后,PA13是SWDIO,PA14是SWCLK。然后PA15,PB3,PB就只是普通的GPIO。

总之,选择Serial Wire的话,相当于“禁止JTAG-DP和使能SW-DP”,即关闭JTAG,同时开启S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