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QSPI读写外部FLASH(W25Q128JVSQ)

楼主(2021-09-04):
一、前言
这次编写QSPI底层驱动走了很多弯路,硬件是广州硬石科技的STM32H743的开发板。这个H743的开发板上使用的是华邦的W25Q128JVSQ外部FLASH,这块FLASH在QSPI上的编程比较坑,比较坑得原因是需要同时使用SPI模式与QSPI模式,后面会详细讲解。还有一个问题是硬石科技STM32H743所编写的PDF教程上,STM32CubeMX的配置跟编译的例程代码不一致的问题(在QSPI章节),折腾了两三天总算调通串行读写得驱动了,为此记下工程笔记。

最新的测试,W25Q128JVSQ可以使用这个bsp,很神奇。

该例程的BSP的百度云盘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Ce64wHaKzovfHYxYXnoYKw 提取码:u3ez

二、硬件电路

楼主:
三、CubeMX3.1、Clock Configuration

楼主:
3.2、QUADSPI Parameter Settings

Clock Prescaler = 3 - 1 :设置时钟速度,QSPI clock = 240MHz / (ClockPrescaler+1) = 80M(不能大于芯片的最大频率),从华邦W25Q128FV的datasheet第85页看到,芯片的最大频率是104Mz,但是读取数据的最大频率是50Mhz。

Fifo Threshold = 32 : M7架构的QSPI设计了大小为32的FIFO,都用上。

Sample Shifting = Sample Shifting Half Cycle :摘自《STM32H7x3编程参考手册》。

Flash Size = 23 + 1 : W25Q128的内存大小是16M。(FLASH大小需要扩大一倍,否则内存映射方位最后1个地址时,会异常。)

Chip Select High Time = 2 :W25Qx都是选2

Clock Mode = Low : 从datasheet看到,W25Q128FV在CLK上都支持Mode0(LOW)与Mode3(HIGH),所以Clock Mode可以选Low也可以选HIGH,我都测试过。

Chip Select High Time = 2 :W25Qx都是选2

Dual Flash = Disable :只有一个FLASH

楼主:
3.3、QSPI GPIO Setting(大坑)
刚开始调QSPI时,代码与STM32Cube的配置核对了很多遍都没有发生问题,但最简单的通过QSPI方式获取FALSH的ID却失败了。排查了半天,最终发现将GPIO的速度改为Very High后就能正常读取FLASH ID。事后想了想,QSPI的通讯速度是100M以上,GPIO的输出速度肯定不能选LOW(低速)。
这里吐槽一下硬石科技的H743教程,在STM32CubuMX的配置里,还是选择Low。但是实际的代码却是用Very High初始化QSPI。

楼主:
3.4、生成代码

楼主:
四、例程代码
移植例程代码时,需要先确认现有的工程是否已经具备“重定向printf"的功能,因为bsp.h与bsp.c需要使用到printf。bsp_qspi_w25q128.h与bsp_qspi_w25q128.c又需要调用bsp.h。
云盘里有4个bsp文件,分别是:

bsp_qspi_w25q128.h
bsp_qspi_w25q128.c
bsp.h
bsp.c
4.1、添加代码到工程

楼主:
4.2、main.c
程序的流程如下:
第一步:通过函数QSPI_W25Qx_ReadID读取外部FLASH的ID号码,保存在变量test_Flash_ID里。(后面通过DEBUG模式看看变量test_Flash_ID里存了什么。)
第二步:擦除外部FLASH的第一个扇区的数据。(擦除后,里面变成全是0xFF。)
第三步:读取外部FLASH的第一个扇区的8个数据,放到数组test_Read_Buf里。(看看在第一个扇区的位置前面8个数据是不是都是0xFF。)
第四步:往外部FLASH的第一个扇区写入数组test_buf里的8个数据。(用于后续确认是不是真的把数据写进去了。)
第五步:再读取外部FLASH的第一个扇区的8个数据,继续放到数组test_Read_Buf里。(看看往外部FLASH里写数组是否真的成功了。)
到这里,通过QSPI串行读写外部FLASH的所有功能准备完毕。

楼主:
4.3、DEBUG
经过第一步后,变量test_Flash_ID的值为0xef4018,这个就是W25Q128FV的制造商ID。表示读取FLASH ID成功。
经过第二步与第三步之后,从外部FLASH读到全是0xFF,证明外部FLASH擦除成功。
运行完所有测试代码后,数组test_Read_Buf等于数组test_buf。表示写入FLASH再读取FLASH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