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QSPI+DMA读取外部FLASH(W25Q128JVSQ)

楼主(2021-09-04):
一、前言
实际项目上,禁止使用串行方式读写外部FLASH,必须使用DMA(并行)方式读写外部FLASH。读写外部FLASH属于数据的搬运,这种简单又枯燥的工作属于DMA,CPU必须集中全力干其他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使用CPU去搬运大量又连续的数据的话,会有一定程度地影响CPU对外设的响应速度。

例程bsp代码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lLHTuJk0T3WA_zMpr9t3Q 提取码:y78s

二、硬件电路

楼主:
三、CubeMX3.1、Parameter Setting

楼主:
3.2、GPIO Settings

楼主:
3.3、MDMA Settings(重点)

MDMA的设置如下,按照图片设置就好。想了解MDMA的细节,需要去官方下载《STM32H7x3编程参考手册》- 第14章 MDMA控制器。

Cube生成的MDMA的代码如下:

楼主:
3.4、CubeMX生成项目代码

楼主:
四、例程
移植例程代码时,需要先确认现有的工程是否已经具备“重定向printf"的功能,因为bsp.h与bsp.c需要使用到printf。bsp_qspi_w25q128.h与bsp_qspi_w25q128.c又需要调用bsp.h。
云盘里有4个bsp文件,分别是:

bsp_qspi_w25q128.h
bsp_qspi_w25q128.c
bsp.h
bsp.c
4.1、添加代码到工程

楼主:
4.2、main.c

首先,在main.c 包含头文件 bsp_qspi_w25q128.h。

程序的流程如下:

第一步:通过函数QSPI_W25Qx_ReadID_DMA读取外部FLASH的ID号码,保存在变量test_Flash_ID里。(后面通过DEBUG模式看看变量test_Flash_ID里存了什么。)

第二步:擦除外部FLASH的第一个扇区的数据。(擦除后,里面变成全是0xFF。)

第三步:读取外部FLASH的第一个扇区的8个数据,放到数组test_Read_Buf里。(看看在第一个扇区的位置前面8个数据是不是都是0xFF。)

第四步:往外部FLASH的第一个扇区写入数组test_buf里的8个数据。(用于后续确认是不是真的把数据写进去了。)

第五步:再读取外部FLASH的第一个扇区的8个数据,继续放到数组test_Read_Buf里。(看看往外部FLASH里写数组是否真的成功了。)

实际上,程序的目的就两个:

读取外部FLASH ID。

擦除FLASH后,写入数组test_buf,再从FLASH读出来,放入数组test_Read_Buf里。

楼主:
4.3、DEBUG
经过查看单片机内存,变量test_Flash_ID = 0xef4018。表示成功读取外部FLASH的ID。
数组test_buf 成功写入FLASH,再从FLASH里读取出来,放入数组test_Read_Buf里。经过监控单片机内存看到数组test_Read_Buf 等于 数组test_buf。
QSPI+DMA读取外部FLASH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