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MX-配置MPU后,在Keil上的程序卡死

楼主(2021-09-04):
一、前言
在实际工作上,一定要使用cache才能充分发挥STM32H743的性能,所以一定要配置MPU。MPU的配置如下所示,但是Keil程序却无法正常执行。DEBUG后发现程序卡死在中断函数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里。

问题的本质是:Keil软件默认会配置RAM内存0x24000000,当我们使用MPU管理RAM内存0x24000000时就会发生冲突了。

下图使用CubeMX配置MPU管理了两段内存:

楼主:
二、解决问题

取消勾选后,程序就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A:
CubeMX配置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之前Debug选项默认是NoDebug,然后芯片就只能下载一次就锁死。

网友B:
cube,我只会用些简单的模块。
像网络、FSMC之类 的,一直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