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计算FDCAN2上的MessageRAMOffset(使两路FDCAN正常工作)

楼主(2021-09-04):
一. 前言
要在STM32H7上使用FDCAN控制器,需要配置很多参数。例如,波特率,CAN模式,工作模式,TXFIFO,RXFIFO,Message RAM Offset等等。今天我想聊聊Message RAM Offset这个“大坑”,这个”坑“只有当你需要同时使用两路FDCAN控制器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想让STM32H7上的两路FDCAN同时正常工作的话,理解Message RAM Offset是很必要的。

楼主:
二. 消息RAM

在《STM32H7x3编程参考手册》上,有介绍FDCAN1与FDCAN2都共用同一块RAM。
《STM32H7x3编程参考手册》也强调这一块RAM配置的重要性,而且系统也不会帮你检查。

楼主:
三. “错误”配置之同时使用两路FDCAN3.1 FDCAN1

楼主:
3.2 FDCAN2

楼主:
3.3 消息RAM的分布

在STM32CubeMX上,FDCAN1与FDCAN2的Message RAM Offset都设置为0。这样的话,FDCAN1的消息RAM与FDCAN2的消息RAM重叠在一起了。最终,会导致FDCAN2无法正常接收报文。

楼主:
四. “正确”配置之同时使用两路FDCAN4.1 FDCAN1

楼主:
4.2 FDCAN2

楼主:
4.3 消息RAM的分布

按照这样去设置两路FDCAN的Message RAM Offset的话,就能正常工作了。FDCAN1与FDCAN2各有自己的消息RAM了。

这里还有一个疑问,FDCAN2的Message RAM Offset为什么要设置0x214呢?依据是什么?接着,就要从SRAMCAN_BASE与hfdcan1.msgRam.EndAddress入手了。

楼主:
五. 计算FDCAN2的Message RAM Offset5.1 SRAMCAN_BASE

SRAMCAN_BASE的值是0x4000AC00,在《STM32H7x3编程参考手册》的第103页能找到。
在HAL库也能找到。

楼主:
5.2 hfdcan1.msgRam.EndAddress
hfdcan1.msgRam.EndAddress需要用MDK或者IAR在DEBUG模式下才能看到具体的值,因为hfdcan1.msgRam.EndAddress的值跟FDCAN1的配置参数有关,如果改变FDCAN1的配置参数的话,那么hfdcan1.msgRam.EndAddress也很可能变化。

楼主:
计算过程

FDCAN2的Message RAM Offset = hfdcan1.msgRam.EndAddress - SRAMCAN_BASE , = 0x4000AE14 - 0x4000AC00 , = 0x214.
直接用代码编写公式也是不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