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编译器里面的Target里面的Xtal(MHz)问题

楼主(2021-09-04):
如图中圈圈里的问题,是怎么回事,要怎么解决。拜托各位

网友A:
没有定义,只影响软件仿真。不用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定义,只影响软件仿真。不用在意。

影响软件仿真,特别是看仿真参数,很不爽。之前是有的

网友B:
新版本已经不让使用这个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