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电阻不匹配是否会导致通讯失效?

楼主(2021-09-04):
最近做的一款充电器周不时的出现偶尔停机,监控发现有时候充电报文无端端的凭空消失,即相当于下位机不见了ID,后来排查了CAN总线总电阻,发现这个阻值为40Ω,再检查发现充电器端一个120Ω,仪表一个120Ω,整车控制器一个120Ω,合起来就是40Ω。请问会是这个电阻不匹配导致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总线被挂起了

网友A:
终端电阻两端各120欧,合成阻抗60欧,过低会导致驱动电平幅值不足,确实可能导致出错。具体需要测量电平幅值并查阅接口片的器件手册确认。

网友:
应 该 类似  这个图,电阻 挂在 2端,

具体 介绍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B:
负载太重,信号太弱,可能会识别错误吧

网友C:
所谓终端电阻,是只在网络的“端头”的电阻,为了防止驻波效应以及阻抗匹配而设置的,当然对抗干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他不是抗干扰用的,在网络的物理链路的绝对距离最远的“端”各接一个120。总共只有2个!
当然,一般为了“主”控制器的安全,第一个电阻接在这里,也就是最近端了。另一个接在最远端或较远的分支外端(不是分支处)。
这时理论上的,也有的情况是距离较大的网络,终端不用反而好,这主要取决于线路阻抗和距离的比例。和通讯速率也有关系。

网友D:
120欧的是终端电阻,不是每个设备都要加。
正常情况下是加在总线物理线路的首位两端,根据波特率和线长也可能不加或只加一个。

网友(2021-10-22):
加了系统会更稳定吧

不会,电阻太小,驱动器会过载

网友E:

CAN总线的终端电阻不匹配会导致通信异常。如果网络中的节点数比较多,需要通过实际测量或示波器查看总线波形,调整整个网络的阻抗匹配,让整个网络处于最优状态。

网友F:
CAN总线的终端电阻不匹配会导致通信异常 这是一方面
看你3个终端 ,建议重新排下线束,一条总线 2头120 中间分支控制5cm内挂总线上 或者中间设备 连接器搞一进一出,板子连接器端22对接
另一方面 我建议你看看波形 是不是充电机启动的时候波形干扰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