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MX-两路FDCAN同时工作的终极方案(RTX5)

楼主(2021-09-04):
一、前言
终极方案的配置如下:

FDCAN1与FDCAN2同时工作
FDCAN的工作模式为普通CAN(可以跑CANopen协议)
每路FDCAN有32个接收FIFO
每路FDCAN有32个发送FIFO
通讯波特率:1M
接收中断+水印中断(防止FIFO溢出)
滤波器设置:接收标准帧,接收所有范围的ID
STM32工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o-ob49Vt-MGZFVzN0gRcg
提取码:9u9a

二、CubeMX
2.1、Clock 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设置480M。
通过分频,将FDCAN的时钟源设置成20M。

楼主:
2.2、FDCAN1

楼主:
三、代码3.1、添加BSP

之前写好的代码,封装成BSP(在STM32工程里复制即可)。往工程添加如下文件:

  • bsp_fdcan.c(中断回调函数,中断配置等代码都在这个文件里)
  • bsp_fdcan.h
  • bsp.c
  • bsp.h

楼主:
fdcan.c

首先,在CubeMX生成的函数MX_FDCAN1_Init( )设置水印。计算FDCAN2的messageRAMOffset是可选的,不一定要加这个代码。

楼主:
3.3、main.c
在main.c里运行了如下代码:

初始化FDCAN滤波器。
开启FDCAN控制器。
初始化FDCAN中断。

因为这个工程运行了RTOS,开启FDCAN中断必须在消息队列后面。所以如果没有RTOS的话,直接在fdcan1.rx_Filter_Init( )后直接调用fdcan1.rx_Interrupt_Init()即可。

楼主:
四、调试FDCAN4.1、测试发送CAN报文

thread_LED_App函数每500ms执行一次。

从CAN分析仪观察是否收到报文。

从以上的测试看来,FDCAN1与FDCAN2都正常发送CAN报文了。

楼主:
4.2、测试接收CAN报文
4.2.1、FDCAN1接收
使用CAN分析仪的CAN0(连接FDCAN1)发送报文。在Keil软件上将fdcan1添加到Wathc1窗口上,可以从变量fdcan1看到CAN报文的内容,跟CAN分析仪上的一样。所以,FDCAN1成功接收CAN报文。

楼主:
4.2.2、FDCAN2接收

使用CAN分析仪的CAN1(连接FDCAN2)发送报文,在Keil软件上将fdcan2添加到Watch1窗口上,可以从变量fdcan2里看到CAN报文的内容,跟CAN分析仪上的一样。所以,FDCAN2成功接收CAN报文。

楼主:
五、细节补充5.1、FDCAN中断回调函数

在接收中断函数里,如果是裸机的话(没有RTOS系统),直接将这些代码删除即可。以FDCAN1的接收中断函数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