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CubeMX+RTX5+两路FDCAN驱动+CANopen协议

楼主(2021-09-04):
一、前言
百度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EccCy1S-Z5FhcInQOTzfA
提取码:fddg

RTX5 | STM32H743+CubeMX+RTX5+两路FDCAN模板
在上一个模板的基础上,增加CANopen协议。

二、实验目的
在FDCAN1上初始化了一个CANopen从站对象。FDCAN2暂时只是普通的CANBUS。

三、代码
3.1、main.c
简单介绍一下重点代码。

线程thread_FDCAN1_Unpack_App。(将接收到的CAN报文提供给Canfestival,让Canfestival去按照CANopen协议处理即可)
线程thread_FDCAN2_Unpack_App。(第二路FDCAN暂时不运行CANopen协议,暂时没有使用需求。为了测试功能是否正常,将接收到的CAN报文发送回去,完成测试。)

楼主:
四、测试
4.1、测试CANopen从站发送功能
板子(CANopen从站)上电后,会持续以1S的时间间隔发送心跳报文。证明CANopen从站发送报文是正常的。

4.2、测试CANopen从站接收功能
接着,使用CAN盒子发送CAN报文给CANopen从站,让它从预操作状态切换到操作状态。从下图可以看到,CANopen从站接收报文也是正常的。

网友A(2022-12-20):
请问一下,STM32的FD-CAN,其中有一个配置项是:Transmit Pause,字面翻译叫传输暂停,我不理解其作用,还请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