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Register Windows测量函数的执行时间

楼主(2021-09-04):
一、前言
在工作上,经常需要量化代码的执行时间。通过Keil软件的Register Windows就能测量出来。

二、Keil配置
可以选择ST-LINK,也可以选择J-LINK。
在Trace里面,填上MUC的工作频率(STM32F407的主频是168M),还有勾选“Trace Enable"。

楼主:
三、进入调试状态
3.1、打开Register Window

注意:找到Register Window之前,记得先让Keil进入DEBUG模式。

楼主:
3.2、打断点
在需要测量的函数与下面的代码都添加断点。这一次我想测量一下中断回调函数里,定时器13执行函数spindle_Motor.speed_Cntr_Interrupt(&spindle_Motor,&Nanotec_M2)所需的时间。
测量的函数的运行时间大约 = T2 - T1 = 12.30296202 - 12.30295986 = 0.00000216,约等于2.16us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