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24位音频DAC+24位ADC能否做成22位真DAC

楼主(2021-09-04):
目前需要高精度的DAC电压,但是目前最好的DAC也就是到16位,20位就是极限了。
考虑到成本,打算用音频的24位DAC,这种DAC线性度很差,然后结合24位的ADC的线性来修正调整,这么搞的话,至少理论上应该可以达到22位的真DAC

音频DAC之前从来没用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音频DAC,输入码后,是不是可以一直保持?datasheet中似乎需要一直输入数据?
2.音频DAC的DNL,实际大概能到啥程度?

网友A:
24位音频dac是1bit调制的,输入不能停。建议用tm8211,16位音频dac,基于R2R. 和工业dac区别就是不是轨到轨,大约上下各1v,以1/2vcc做中间值。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B:
以前用过两个8bit做成12bit,说不定16bit+16bit 可以做到22bit呢

网友C:
音频DAC直流特性不好,用过例如TDA1543,虽然输出时围绕1.2V变化,但关键是这个1.2V不是定值,
即使是同一只TDA1543,但今天和明天,这个1.2V也不同,例如某天是1.22,某天是1.25V

网友D:
用音频的DAC,还没有用两个16位的DAC合并来的实际,音频的DAC不适合用在电源电路里的,哪怕是顶级的音频DAC。

楼主:
既然大家这么说的话,我还是用2个16位的精密DAC来拼接22位的DAC吧,就放弃用音频的DA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