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MX-使用ADC(16bit分辨率)模数转换器读取CPU的温度(串...

楼主(2021-09-04):
一、前言

STM32H743内部集成了一个温度传感器,可以使用ADC3_INP18通道测量CPU当前的温度。
官方手册提供计算公式,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式成立的条件是参考电压为3.3V!!!!!!!!!!!!!
我使用的是硬石科技的H7开发板,外部参考电压是3.3V。如果芯片的外部参考电压是2.5V的话,我暂时也找不到方法计算MCU的温度!!!!!!!!!!!!!

楼主:
二、CubeMX
2.1、RCC

楼主:
2.2、SYS的配置

楼主:
2.3、ADC的配置

楼主:
2.4、Clock Configuration

楼主:
四、代码
4.1、adc.c

函数void MX_ADC3_Init(void)下添加如下用户代码。
最后,在adc.c文件最底部编写函数float get_CPU_Temperature(uint32_t Timeout)。

float get_CPU_Temperature(uint32_t Timeout)

{

        uint16_t TS_CAL1;

        uint16_t TS_CAL2;

        HAL_ADC_Start(&hadc3);  /* 启动ADC3的转换 */

        if(HAL_OK ==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3,Timeout))  /* 等待ADC3的转换,超时时间Timeout */

        {

                Temp_DC = HAL_ADC_GetValue(&hadc3);

        }

        else

        {

           printf("ADC Conversion failed! \n");

        }

        /* 根据参考手册给的公式计算温度值 */

    TS_CAL1 = *(__IO uint16_t *)(0x1FF1E820);

    TS_CAL2 = *(__IO uint16_t *)(0x1FF1E840);

    Temp_oC = ((110.0f - 30.0f) / (TS_CAL2 - TS_CAL1)) * (Temp_DC - TS_CAL1) + 30.0f;

    return Temp_oC;

}

楼主:
4.2、adc.h的代码

楼主:
4.3、main.h的代码

楼主:
4.4、main.c的代码

楼主:
五、DEBUG
5.1、Debug (printf)Viewer

顺利获取CPU的温度信息。

楼主:
5.2、观察实时变量

楼主:
六、细节补充
6.1、ADC的工作频率注意事项

网络上流传着ADC的工作频率不能超过80M,否则会不准。我认为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