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的驱动库为何不支持GCC?

楼主(2021-09-04):
有华大官方的人么?这两年STM32芯片贵而无货,无奈想转国产,发现华大芯片似乎不错,然而奈何驱动库不支持GCC,如果强上GCC就怕有坑。
我已经习惯在Linux上做开发,各种工具组合起来的工作效率比Windows的高很多,编译速度也快很多,习惯Eclipse系IDE + GCC工具链,工程编译时间通常都是一两秒钟左右。
华大为何不支持GCC编译器?

网友A:
支持用Eclipse+GCC开发的,我们都在用了。

网友B:
GCC编译确实比使用KEIL这些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用Eclipse+GCC开发的,我们都在用了。

哦,我看官方只提IAR跟Keil
可以在eclipse里在线调试吧?

网友C:
你看F460的驱动库,除了IAR和KEIL,还有GCC的文件夹。

网友D:
等华大官方写openocd吧。我用gcc文件提示的.s和linker文件,自己写makefile编译完成了,发现openocd没有cfg文件,我自己写了3天cfg文件,能下进去,但是,一直在报错。问了下以前写过openocd cfg的朋友,他说要自己写支持源码,然后重新编译openocd,才可以。我已经转keil,回到windows开发平台了,如果后面不好解决,看看有没有其它MCU公司支持GCC + openocd的,再转他们家的吧

楼主:
那看来还是用新唐MCU的了,新唐官方有Eclipse改版的IDE(NuEclipse)并且有Linux版本。
并且我把NuEclipse的PKGBUILD提交到ArchLinux的AUR仓库了,使用ArchLinux及其他衍生系统的同学可以从里面安装。

网友E:
自己造轮子就可以了
如果用gcc需要自己写.s与ld文件就可以了
然后用jlink进行调试即可(官方有提供jlink的调试方法)
openocd官方没有提供搞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F:

Eclipse+GCC 很好吗,我用的不太习惯,可能是windows的毒太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Eclipse+GCC 很好吗,我用的不太习惯,可能是windows的毒太深了

在我眼里,IAR或Keil只能算带GUI的编译器,不能算IDE.
Linux是程序员自己开发的系统,肯定比Windows更贴合软件开发过程,各种工具在开发过程中都用得非常顺手。要不然,微软也不会在Windows里弄WSL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