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发现个疑似bug,rfft的占用资源不正常高

楼主(2021-09-05):
在使用F415芯片的FFT功能时发现一个问题:
我测试了F415的CFFT例程,该例程可以在雅特力标准库中找到:
例程内容如下:
占用资源如下:

我将CFFT修改为RFFT功能,代码如下:
占用资源如下:
其RO-data占用远高于CFFT。

请教一下这是正常现象,还是什么地方我没有设置好?

我又将芯片型号改为F403A,同样存在该问题:
CFFT:
RFFT:

网友A:
型号一样的吗

网友B:
这个是标准库吗

网友C:
fft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D:
可能编译优化的问题吧

网友E:
这个也没有查找原因吧。

网友F:
内部分配的问题吗

网友G:
这个计算2048个,速度快不快呢?

网友H:
自己的库?还是lib呢?

网友I:
怎么这么大?占用的资源很多吗

网友J:
跑个系统也不过如此。

楼主:
同一个型号。我测试了415与403A,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标准库吗

没错,标准库,未经修改那种。我直接在标准库提供例程基础上测试RFF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跑个系统也不过如此。

我项目也在用RTthread,可没有这么大的flash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的库?还是lib呢?

CMSIS的LIB,不是自己写的。我之前在论坛里请教AT32能不能用RFFT,现在发现怕是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计算2048个,速度快不快呢?

几毫秒?没有STM32速度快,我这个芯片不带FPU,只有DSP,没有硬件加速。

网友K:
这个绝对不是bug,需要仔细看一下。

网友L:
这个很好解决呀,你打开map文件 查看下rfft有关的代码.o文件编译出来有多大就可以了,估计不是bug的问题是就要这么多的占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很好解决呀,你打开map文件 查看下rfft有关的代码.o文件编译出来有多大就可以了,估计不是bug的问题是 ...

打开map文件了,主要的RO-data资源消耗就是arm_const_structs与arm_rfft_init_q15两个目标文件。

网友M:
你是说 CMSIS的LIB 有bug吗? 这可是ARM官方提供的哎。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是说 CMSIS的LIB 有bug吗? 这可以是ARM官方提供的哎。

不知道原厂测试过rfft没有,是就这么大的RO-data开销,还是我哪里设置错误呢?

网友N:
这个难道不是编译之后的,大小么?

网友M:
这是ARM DSP Lib,和用谁家芯片无关。产生这种情况可能有两种原因,原因1 库函数使用不正确, 原因2  ARM DSP 库的rfft函数有问题,占用空间太大。
如下图,我在STM32F4XX上编译,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打开map文件了,主要的RO-data资源消耗就是arm_const_structs与arm_rfft_init_q15两个目标文件。
...

那说明这个库就是消耗资源了,你试下可不可以通过一些功能配置把不需要的东西减掉,不行的话就这样用了

网友O:
感觉你的型号使用的不对呀。

网友P:
应该是你哪里没有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是ARM DSP Lib,和用谁家芯片无关。产生这种情况可能有两种原因,原因1 库函数使用不正确, 原因2  ARM D ...

那就是后者了,stm32f4的rfft都这么大...

网友Q:
这种成熟的第三方库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Q:
这种成熟的第三方库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首先,编译结果大点并不代表错误。
其次,你拿stm32f4同样编译这个dsp函数试试就知道结果了。这只是编译阶段,还没有到芯片运行环节。

网友R(2024-10-17):
我也遇到了,现在16KB FLASH根本没法用,开优化也没用,原因是函数里面有几个查表用的32bit的8192大小的const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