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Xpresso43xx评测

楼主(2021-09-05):
趁周末,玩下lpc430的双核开发板。这块板是历来的评测的开发板中最高级的一个了。
评测过程
从官网下载资料
数据手册,官方提供的文档,是中文,还是比较有亲和力,也同时有点意外。一般大厂芯片厂家,都只有英文的芯片。
用户指南
原理图及pcb下载,官网还提供了其他的软件开发工具,顺带下载下来就可以,不再一一列了。

开发准备
因为电脑上只有keil,那么就采用keil来开发

先要下载keil的支持包LPCOpen
上一步已经完成,下载下来是一个压缩包,文件名称为:lpcopen_3_01_keil_iar_ngx_xplorer_4330.rar,然后在桌面上新建一个文件夹,解压到此文件夹下,就可以。

keil芯片板级支持包
若之前没有使用过该系列的芯片,需要在keil上安装相应的支持包,如下图所示:

进入到lpcopen的keil工程目录,打开相应的keil工程
一般情况下的路径为:C:\Users\guangod\Desktop\lpc4330_pj\LPC43xx_18xx\prj_xplorer4330\keil;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官方提供的开源包中,已经有很多测试例程了

调试
安装上keil的板级支持包,编译还是出问题了,.\keil_output\dualcore_blinky.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lpc_chip_43xx\keil_output\core_m4\lib_lpc_chip_43xx.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少了文件,由工程文件可以知道,标叉号的两个文件缺少;如下图所示:

c中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lib结尾的文件,这里其实就是个提示,要添加库文件。按照开发stm32的思路,添加相应的库文件即可,添加后会出一堆错误,一个个解决掉。解决掉情况如下图所示:

仿真与下载
刚开始没注意到,lpC也是需要驱动的!安装成功后,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正常显示的lpc设备;如下图所示:

但其实进行到这里,应该就差调试这一步了,因为是基于keil开发的,但一直没有找到ulin2/me,但看了大量的资料,尤其是从官网下载的板子跳线帽设置部分,是关于lpc4337的板子的,与手头的4330设置不一样,又回到官网找4330的pcb图,也没有找到…
时间已经过去一天半了,看了下,这块板除了支持cmis-dap,ulink2,还支持j-link,手头没有jlink也没法试了,只能是到下次回老家时,找到jlink再试下了
还有一种方式,看到其他网友的isp方式,那么还是跳线帽设置问题,没有相应的资料可以参考。另外,用手摸了下芯片,还有些发烫,不知道跳线哪里设置错了,导致的…
综合,种种情形,只能是等资料找全后,再进行开发了。

总结
对nxp芯片,还是不太了解,找资料都很费劲。以后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