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298 又坏了!

楼主(2021-09-05):
第二个 L298 又坏了。
它同时控制两台直流电机正反转。运行时有一小会堵转。L298的散热片都烫手了。等冷下来再一试,有一台电机完全不转了。
现在想放弃 L298 了,因为它的电流 DC 下只有 2A,而单台电机堵转是 3.5A。
我希望的板子是:动力电源12V,逻辑电源5V,单路输出 DC 可达 3.5A,而且如果电流再大的话可以限制输出,而不是烧掉。要现成的模块。
前面有热心人介绍了几种芯片,有如下问题:
1、RZ7886:没有现成模块。
2、MC33886:最大输出 5A,不知是单路还是整个模块的。而且超过最大输出时不能自我限制。宝贝介绍里说:“本驱动板可同时驱动两个电机,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A。可以实现电机PWM调速,正反转,制动等实时控制功能。并具有过流,欠压和温度过高自动保护,以及故障状态提示功能”
3、AT8236:没有现成模块。
4、A4950:模块输出的总电流只有 2A,分到单个电机就只 1A 了。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6.15bb4350SvvT7C&id=649405492784&ns=1&abbucket=10#detail

网友B:
先解决电机堵转问题吧,即使采用更大电流的驱动器,电机堵转也是不准许的。驱动器和电源能扛住,那烧的就是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解决电机堵转问题吧,即使采用更大电流的驱动器,电机堵转也是不准许的。驱动器和电源能扛住,那烧的就是 ...

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解决电机堵转问题吧,即使采用更大电流的驱动器,电机堵转也是不准许的。驱动器和电源能扛住,那烧的就是 ...

很难解决。因为车子行驶过程中难免被挡住。而且是遥控车,人一时半会也反应不过来。
真要烧电机就烧吧,可以接受。

必须解决,否则这样的“车子”怎么堪用?至少也应采取限流保护措施。
您这观点有点特别 应该是用户怎么着你都管不了,而你要做的是不管用户怎么作,保证自己设备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路输出 DC 可达 3.5A,而且如果电流再大的话可以限制输出 {:l ...

就是限电流,比如达到4A 就不再增加了。
驱动芯片里面实际上也是 MOS。

网友E:
使用MOS管驱动,加上输出电流监测,堵转时关输出。

网友F:
4、A4950:模块输出的总电流只有 2A,分到单个电机就只 1A 了。

a4950我用过,单路电流不止2A,堵转保护可达3.5A,并且堵转时芯片不会发烫。建议楼主使用。

网友G:
电机堵转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F:
a4950我用过,单路电流不止2A,堵转保护可达3.5A,并且堵转时芯片不会发烫。建议楼主使用。 ...

你是自己画的板吧?
我买的是现成模块,可能不像你这样能充分发挥 A4950 的潜力。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画的板吧?
我买的是现成模块,可能不像你这样能充分发挥 A4950 的潜力。 ...

AT8236就是国产的A4950,功能完全一样。堵转保护是PWM形式的,所以不发热。

网友I:
我觉得你不要换模块了,分析下电路解决硬件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画的板吧?
我买的是现成模块,可能不像你这样能充分发挥 A4950 的潜力。 ...

你不看规格书?现成模块和自己做到电路是一样的,只需要修改零件参数就搞定了。

网友J(2022-06-19):
我之前用的 那个A4950  动不动容易保护  必须要重启电源才可以恢复  一般运行半小时 左右 我的需要重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