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液晶屏线通电烧坏

楼主(2021-09-05):
(无正文)

网友A:
先确认更换的屏与原装屏完全兼容,包括电气规格和接口定义。如果这方面没问题,那只能说明安装导致了哪里的短路,仔细测量检查吧。

网友B:
液晶屏白屏,说明供电还正常,那排线的供电部分应该没问题,
估计烧坏的应该是信号线部分,查查是不是信号线接到高压上了

楼主:
我换一块一样的屏,其它输入线都不接,只输入控制电压24V,还是烧排线。估计是主板上输出有原件损坏才出现该问题,不知哪位朋友有FU6-DUN22的电路板线路图,能不能发一个。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白屏,说明供电还正常,那排线的供电部分应该没问题,
估计烧坏的应该是信号线部分,查查是不是信号 ...

什么类型的高压能把信号线干坏而屏却没事儿?(假设信号线与屏连接良好),很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