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RTThread移植TouchGFX从零开始详细教程!全网首发!

楼主: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1.介绍
TouchGFX是一个图形框架,它可以帮助用户基于STM32创建出类似于当前智能手机风格的用户界面,对于STM32的用户,它是免费的!
RT-Thread 是一款完全由国内团队开发维护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RTOS),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现在我们就把TouchGFXRT-Thread融合起来,保姆级教程走起!
2.开发环境准备
源码:RT-Thread 4.0.2
工具:Env 1.2.0
软件:Keil MDK 5.30TouchGFX Designer 4.16.0STM32CubeMX 6.2.0
开发板:正点原子阿波罗F429;正点原子800x480屏幕;
开发系统:Windows10
是不是觉得要准备的软件和工具有点多,不过只要开发过【RT-Thread】的话,除了【TouchGFX Designer 4.16.0】没有,其他应该都有的。
3.基础工程创建

打开RTThread中开发板支持程序,我的路径【E:\RTThread\rt-thread\bsp\stm32\stm32f429-atk-apollo】。

鼠标右击该路径下的空白处,打开Env工具,输入【scons --dist】生成独立的RTThread工程,生成过程大概要几分钟。
最终会在该目录下生成一个【dist】目录,进入目录之后就是独立的工程文件了,将这个工程文件移到方便操作的目录下,我这里移动到了【E:\RTThread】路径下。
4.开发板硬件配置
使用【STM32CubeMX】打开如图5的工程,需要修改工程的外设使能和管脚,由于采用的是正点原子的工程,所以很多外设会被默认打开,这里用不到的外设就将其关闭。
打开【STM32CubeMX】工程后,界面如下,绿色部分都是已经被配置过的管脚,我们需要使用的外设有【LTDC】、【FMC】、【DMA2D】和【USART1】,同时还需要使用【CRC】组件和【TOUCHGFX】软件包;
首先将其他外设全部关闭,其中【LTDC】、【DMA2D】、【CRC】和【TOUCHGFX】是没有打开的,首先我们打开【DMA2D】,配置如下图7所示:
再打开LTDC,这里需要配置参数和管脚等,下面几个图是配置完成后的内容。
接下来配置【FMC】,【FMC】连接的是【SDRAM】,需要配置参数,管脚工程默认配置好了,所以不需要重新配置,下图是配置完成后的内容。
由于【TOUCHGFX】需要用到【CRC】,所以我们先打开CRC
现在开始添加【TOUCHGFX】软件包,点击【Software Packs->Select Components】。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TOUCHGFX】我这里用的是4.16.0版本,第一次使用,需要先下载安装,点击右下角的【OK】关闭窗口。
这时候就会弹出一个软件包选项,开启后可以看到【TOUCHGFX】,需要配置一下参数,这里采用双缓存,并设置为地址模式,不过这些和【RT-Thread】提供的软件包有冲突,最终不会采用这个配置,配置如下图15所示。
最后点击右上角的【GENERATE CODE】生成代码即可。
其实上面的一些外设配置没有意义,因为【RT-Thread】会自己配置一些参数,不会使用【STM32CubeMX】配置的参数,不过也不影响使用,看过之后还能学习一下如何配置。
5.导入TouchGFX软件包
在工程目录下打开【Env】,输入【menuconfig】命令,打开【RT-Thread】的配置界面,进入【RT-Thread online packages multimedia packages】打开【touchgfx】软件包。
退出并保存,返回到【Env】指令界面输入【pkgs --update】下载软件包,下载完成之后,在项目的根目录下会出现一个【packages】目录,这里面有【touchgfx2rtt】的软件包了。
这里需要修改配置文件,需要【RT-Thread】的配置脚本,修改项目根目录下的【packages\touchgfx2rtt-latest\SConscript】文件,由于有一个头文件路径未添加,这里直接在脚本中将它添上【guiPath += [cwd + '/port']】,修改结果如下图20所示。
我们还需要添加外设配置,需要修改【RT-Thread】的【Kconfig】文件,修改项目根目录下的【board\Kconfig】,需要添加上【LTDC】和【LCD】的配置项,修改结果如下图21所示。
打开配置文件,配置【RT-Thread】的外设,在【Env】命令行中输入【menuconfig】打开配置,需要打开【SDRAM】外设,配置路径【Hardware Drivers Config Onboard Peripheral Drivers】。
打开屏幕相关的外设【LTDC】和【LCD】,配置路径【Hardware Drivers Config On-chip Peripheral Drivers】。
最后保存退出,为了让屏幕有显示,先打开项目根目录下的【packages\touchgfx2rtt-latest\TouchGFX\ApplicationTemplate.touchgfx.part】,点击菜单栏中的【Edit->Import GUI】导入下图24中的Demo
添加完成之后的效果如下,然后点击右上角的按钮生成代码。
关闭软件,打开【Env】命令行,输入【scons --target=mdk5】命令,输出MDK工程。打开MDK工程,修改【drv_lcd】文件,将【25~37】和【104~107】行注释掉,如下图26所示。
将项目根目录下的【board\CubeMX_Config\Src\main.c】文件中的【SystemClock_Config】函数中的内容覆盖项目工程【board.c】文件中的【SystemClock_Config】函数,这一步主要是将【STM32CubeMX】配置的时钟复制到项目中去,如下图27所示。
最后编译下载到开发板上,效果如图28所示。
6.总结
这次移植整体来说不是很难,但是网上没有相关的教程,所以打算做关于TouchGFX和RTThread一系列的教程,当然这只是刚刚开始,后续还有触摸、图片字库存储等一系列操作,本人接触RTThread和TouchGFX也有许久,有困难的童鞋,欢迎私信留言,承接外包~

网友A(2021-09-06):
讲的很详细,TouchGFX没有用过,正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B:
有没有TOUCHGFX驱动SPI屏幕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TOUCHGFX驱动SPI屏幕的教程

如果需要,后期可以出一个!

网友C:
TouchGFX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网友D:
RT-Thread速度怎么样

网友E:
显示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F:
TouchGFX有教程吗

网友G:
TouchGFX和RT-Thread融合起来

网友H:
移植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I:
F429的内存是多大的呢

网友J:
可以使用stm32cubme创建吗

网友K:
RT-Thread  studio可以实现吗

网友L:
使用了外部的SDRAM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使用了外部的SDRAM了吗

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RT-Thread  studio可以实现吗

可以的!

网友M:
这个需要修改 堆栈吗?

网友N:
TouchGFX自带很多库吗

网友O:
这个TouchGFX需要占用多大的rom和ram?

网友P:
能移植到stm32f103c8t6上吗?

发新帖 本帖赏金 6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Q:
最佳的gui接口。

网友R:
是免费的软件吗

网友S:
RT-Thread 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T:
RTThread移植教程有吗

网友U:
这个屏幕的刷新速度是多少呢?

网友V:
TouchGFX没有内部的任务程序吗?

网友W:
RT-Thread速度如何

网友X:
支持STM32F103RET6吗?

楼主:
直接用RTThread的软件包估计不支持,不过TouchGFX应该支持F103。

楼主:
引用 网友V:
TouchGFX没有内部的任务程序吗?

有一个任务接口,需要RTThread进行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屏幕的刷新速度是多少呢?

至少可以达到30Hz

网友X:
引用 楼主:
直接用RTThread的软件包估计不支持,不过TouchGFX应该支持F103。

多谢大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