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计算STM32 输入捕获的脉冲宽度及频率

楼主(2021-09-06):
输入捕获模式可以用来测量脉冲宽度或者测量频率。STM32 的定时器,除了 TIM6 和 TIM7,其他定时器都有输入捕获功能。以下是对脉冲宽度及频率的计算。
1、脉冲宽度
如下图所示,采集该高电平脉冲的宽度,只需要进入输入捕获上升沿检测,记录当前的发生上升沿时的CNT值,再进行输入捕获下降沿检测,也记录当前发生下降沿时的CNT值,两次CNT值的差值再根据计数的频率就可以算出脉冲的宽度。

上升沿及下降沿捕获的程序具体实现如下:
  • TIM8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 void TIM8_UP_IRQHandler(void)
  • {
  •     if((TIM8CH4_CAPTURE_STA&0X80)==0)                            //还未成功捕获
  •     {
  •         if (TIM_GetITStatus(TIM8,TIM_IT_Update) != RESET)
  •         {
  •             if(TIM8CH4_CAPTURE_STA&0X40)                 //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
  •                 if((TIM8CH4_CAPTURE_STA&0X3F)==0X3F) //高电平太长了
  •                 {
  •                     TIM8CH4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                     TIM8CH4_CAPTURE_VAL=0XFFFF;
  •                 }
  •                 else
  •                     TIM8CH4_CAPTURE_STA++;       //捕获高电平后定时器溢出的次数++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 void TIM8_CC_IRQHandler(void)
  • {
  •    if((TIM8CH4_CAPTURE_STA&0X80)==0)
  •    {
  •        if(TIM_GetITStatus(TIM8,TIM_IT_CC4) != RESET)           //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
  •                  if(TIM8CH4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
  •                     TIM8CH4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高电平脉宽
  •                     TIM8CH4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4(TIM8);
  •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8,TIM_ICPolarity_Rising);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                 }
  •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
  •                     TIM8CH4_CAPTURE_STA=0;    //清空
  •                     TIM8CH4_CAPTURE_VAL=0;
  •                     TIM_SetCounter(TIM8,0);   //计数器清零
  •                     TIM8CH4_CAPTURE_STA|=0X40;//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                     TIM_OC4PolarityConfig(TIM8,TIM_ICPolarity_Falling);//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 TIM_IT_CC4);                      //清除中断标志位

程序中定时器输入捕获配置的TIM8CH4通道,CNT计数的频率1MHZ,即计数1个就是1us。TIM8_UP_IRQHandler是一个定时中断函数,根据TIM8_Cap_Init(0XFFFF,72-1)可知65536us会中断一次,所以总的脉冲宽度时间如下:
  • temp=TIM8CH4_CAPTURE_STA&0X3F;      //从TIM8_UP_IRQHandler中断知中捕获上升沿及下降沿期间进行此中断的次数
  • temp*=65536;//溢出时间总和
  • temp+=TIM8CH4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TIM8CH4_CAPTURE_VAL为CNT计数的值

2、频率测量
如下图所示,测量脉冲的频率,则分别采集两次输入捕获上升沿的CNT值,脉冲的频率=f/△CNT

两次上升沿捕获的程序具体实现如下:
  • TIM8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 void TIM8_CC_IRQHandler(void)
  • {
  •    if(TIM_GetITStatus(TIM8,TIM_IT_CC4)!=RESET)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 TIM_IT_CC4);    //清除中断标志位
  •            if(state==0)    //捕获第一个上升沿
  •            {
  •                state=1;
  •            timecount=TIM_GetCapture4(TIM8);        //记录第一次上升沿的CNT值
  •        }
  •        else if(state==1)//捕获第二个上升沿
  •        {
  •                   state=0;
  •           timecount1=TIM_GetCapture4(TIM8);   //记录第二次上升沿的CNT值
  •                if(timecount<timecount1)
  •                {
  •                  test=timecount1-timecount;           //两次上升沿的差值
  •            }
  •            else if(timecount>timecount1)
  •            {
  •                  test=(0xffff-timecount)+timecount1;  //两次上升沿的差值
  •            }
  •            else
  •              test=0;
  •              fq=1000000/test;                     //脉冲的频率
  •        }
  •    }
  • }

由程序可知配置的定时器的输入捕获的计数的频率为1MHZ,两次捕获上升沿的差值test为计数器CNT计的次数,所以总的周期即为T=1us*test,所以频率就fq=1000000/test HZ;
另外,测量频率除了还可以使用定时器的外部脉冲信号计数来进行。
3、定时器的外部计数模式测频率
因为STM32有外部时钟源模式,即可以根据外部脉冲信号进行计数,然后另外设定定时器定时中断去读取计数器的值,频率=CNT/定时中断时间。程序代码实现如下:
  • TIM3_Int_Init(9999,7199);    //定时1s中断一次
  • TIM2_Cap_Init();             //外部信号引脚脉冲检测 TIM2_CH1_ETR
  • void TIM2_Cap_Init(void)                                        //配置 TIM2_CH1_ETR 为外部脉冲计数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TIM2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A0 清除之前设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 输入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PA0 下拉
  •     //初始化定时器2 TIM2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预分频器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2,TIM_TS_ETRF);          //配置外部触发,否则不会计数
  •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     TIM_SetCounter(TIM2, 0);
  •     TIM_Cmd(TIM2,ENABLE );                                  //使能定时器2
  • }
  • /*******************************************************************************
  • * 名称: TIM3_IRQHandler
  • * 功能: 通用定时器3中断服务函数
  • * 形参: 无
  • * 返回: 无
  • * 说明: 1S定时中断一次
  •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         CNT=TIM_GetCounter(TIM2);                   //读取1s内计数器计的CNT值
  •                 fq=CNT;                                     //脉冲的频率
  •         TIM_SetCounter(TIM2,0);
  •         }
  • }

因为知道定时中断时间为1s,所以测量的频率fq=CNT/1(HZ),频率的计算及脉冲宽度的测量有以上方法测试。

网友A:
都可以用哪种定时器实现啊

网友B:
脉冲宽度的测量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C:
一般的定时器都可以实现吗

网友D:
时钟配置是重点啊

网友E:
有相关计算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