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j-flash参数设置,怎么选择单片机型号

楼主(2021-09-06):
如下图所示: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F405ZET6,但是在型号列表中找不到这个单片机怎么办?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
故事的最后还是靠我自己解决问题

楼主:
我已经解决问题了,还是谢谢了

网友A:
用新版本就OK了,434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新版本就OK了,434太老了

是的  太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