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芯片的辅助电容,谁关心过?

楼主(2021-09-06):
串口芯片的这些辅助电容,
各位关心过么?
最近被供货商坑了一波,
C2位置的容值,给焊错了,导致串口数据异常~~
说实话,平时按照典型应用连接电路后,还真没研究过这几个电容。

今天翻手册看看,也是慢慢倒原理~

血粼粼的实施告诉我,这几个电容不起眼,但作用还是很大的

网友A:
C2 刚开始你焊接的容值是多少?

楼主:
正常0.1,
貌似供货商给焊成1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0.1,
貌似供货商给焊成1了

焊接成1uf,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C:
“串口芯片的辅助电容”, 首先这个“串口芯片”的叫法就是错误,“辅助电容”其实在这种电荷泵转换芯片中用途关键而不是辅助。
标题漏洞百出。
这个电容一般厂家推荐0.1uF即可,但是我一般都安装1uF正常工作,不会出问题只会更好。
但是不小概率这种1uF的电容可能发生短路,楼主可能遇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D:
涨见识了,

网友E:
都是根据数据手册的配置 呵呵呵

网友F:
这种电容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G:
这种电容的作用什么额啊

网友H:
呵呵一般我都直接给0.1微法

网友I:
大或者小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2021-10-09):
会影响数据波形,造成误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