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大家有谁知道这个为什么不能置1啊

楼主:
为什么不能置1呢?

网友A(2021-09-07):
图片看不清,用截图软件上传吧。

网友B:
请问你使用的AT32什么型号?403还是403A

网友C:
这是变量赋值1,然后debug看又没有写进去的意思吗

网友D:
上传的图片太糊了

网友E:
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楚啊。

网友F:
图片模糊,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