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操作不了寄存器?

楼主:
这个TX2EN 和TX2SRC 无法 置1。大家有会的吗?

网友A(点评):
你这个和编译器有关系,你用什么编译器呢,建议用XC8

网友B(2021-09-06):
什么器件?用工具调试的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器件?用工具调试的结果如何?

PIC18F45K80 单片机 用的picket3.5 调试的 不可以置1

网友B:
你好,picket3.5不是官方的工具,可以试下picket3或picket4. 我用软件模拟器调试,这两个位是可以置的。我的MPLAB X版本5.50,XC8 版本2.31。如果版本不同,可以试下这个版本。

网友C:
怎么判别是不是官方的工具呢

网友D:
官方没有picket3.5这个工具

网友A:
你这个和编译器有关系,你用什么编译器呢,建议用XC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和编译器有关系,你用什么编译器呢,建议用XC8

用的是XC8 的编译器,最新版本的MPLAB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