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作用

楼主(2021-09-06):
(无正文)

网友A:
高带宽、快速双极双掷(DPDT)模拟开关。它的宽频带和低位到位的倾斜允许它通过高速差分信号和良好的信号完整性。每个开关是双向的,在输出端提供很少或没有衰减的高速信号。业界领先的优势包括传输延迟小于250ps,这是由于其低通道电阻和低I/O电容。它们的高通道间串扰抑制导致最小的噪声干扰。

SGM7228
低成本、高速 USB 2.0
(480Mbps) DPDT 模拟开关
一般说明
SGM7228 是一款高速、低功耗的双极/
双掷 (DPDT) 模拟开关,从一个
单 1.8V 至 4.3V 电源。
SGM7228 专为高速开关
手机和消费类应用中的 USB 2.0 信号,
比如手机、数码相机、笔记本等
USB I/O 有限的集线器或控制器。
SGM7228 具有低位到位偏移和高
通道间噪声隔离,并兼容
各种标准,例如高速 USB 2.0 (480
Mbps)。每个开关都是双向的,提供很少或不提供
输出端高速信号的衰减。它的
带宽足够宽,可以通过高速 USB 2.0
具有良好信号完整性的差分信号 (480 Mb/s)。
SGM7228 在 D+/D 引脚上包含特殊电路
这允许设备承受 VBUS 短路到
D+ 或 D- 当 USB 设备断电或
通电。
SGM7228 采用 WQFN-10 封装。它运作
在 -40℃ 至 +85℃ 的环境温度范围内。
应用
USB 2.0 的路由信号
MP3 和其他个人媒体播放器
数码相机和摄像机
便携式仪器
机顶盒
掌上电脑
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