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有木有技术支持类的。。。

楼主(2021-09-06):
寄存器配置不了,不知道哪里的事情

网友A:
加我QQ251566208,把你问题发给我

网友B:
发帖描述清楚也可以

网友C:
就在论坛发帖问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QQ251566208,把你问题发给我

好的 ,稍后加您  这样是PIC18F45K80单片机的寄存器 : CIOCON :CAN I/O  控制寄存器
bit 7
TX2SRC :CANTX2 引脚数据源位
1 = CANTX2 引脚将输出 CAN 时钟
0 = CANTX2 引脚将输出 CANTX
bit 6
TX2EN :CANTX 引脚使能位
1 = CANTX2 引脚将输出 CANTX 或 CAN 时钟,具体由 TX2SRC 位选择
0 = CANTX2 引脚将具有数字 I/O 功能
bit 5
ENDRHI :使能驱动高电平位 (1)
1 = 隐性时 CANTX 引脚将驱动 V DD
0 = 隐性时 CANTX 引脚将为三态
bit 4
CANCAP :CAN 报文接收捕捉使能位
1 = 使能 CAN 捕捉; CAN 报文接收信号取代 RC2/CCP1 上的输入
0 = 禁止 CAN 捕捉; RC2/CCP1 输入送至 CCP1 模块
bit 3-1
未实现:读为 0
bit 0
CLKSEL :CAN 时钟源选择位
1 = 使用振荡器作为 CAN 系统时钟源
0 = 使用 PLL 作为 CAN 系统时钟源

TX2SRC =1;
TX2EN =1;
寄存器没有反应 引脚也不输出时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稍后加您  这样是PIC18F45K80单片机的寄存器 : CIOCON :CAN I/O  控制寄存器
bit 7
TX2SRC :C ...

TRIS寄存器有没有配置成输出脚,如果引脚有模拟复用功能,要关闭模拟功能

网友D:
官网或者Github上面有没有PIC18F45K80的例子